[播放] 又幫朋友修好了一台愛華麵包機

楼主(2023-06-03):
主要是磁帶不能播放,CD不讀盤,只是收音正常!

皮帶融化了(好奇怪,皮帶會融化?附近沒有任何油痕跡)

融化的皮帶粘在皮帶輪上!

同一樣電機也不放過!

用酒精清洗乾淨換新皮帶!

拆機的時候把屏蔽板的連線弄斷了!

鏈接好機芯到底板的屏蔽板上

組裝!

遙控接收頭(很隱秘吧?我差點以為沒遙控的,原來藏在銘牌後面)

LC78646(CD解碼芯片)

MM16469P(CD驅動集成塊)

LC72131(PLL 频率合成器,用于收音机/盒式磁带播放器的调谐器。
它们允许轻松实现高性能 AM/FM 调谐器)

TA2111F(AM / FM 1 芯片调谐器 IC,专为便携式收音机和 3V 耳机收音机而设计。FM Local Oscillation Voltage 设置为低相关性,用于 NEW FCC)

拆機的時候不小心把AM磁棒鏈接線弄斷了!

焊接好斷線部分(由於焊點有膠粘上,沒辦法焊接得很好)

焊接後用紙膠布粘好

試機(FM波段)

AM波段

磁帶播放

CD播放

遙控器接收頭就隱藏在WA中間

THE END!!!

网友A:
看标题 还以为是做面包的机器 结果是个磁带+CD机  以前只见过车载的磁带+CD的机器

网友B:
看机盖老化程度,皮带融化也不奇怪

网友:
还以为真是烤面包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 还以为是做面包的机器 结果是个磁带+CD机  以前只见过车载的磁带+CD的机器 ...

我也以为是面包机,心想没见过爱华面包机怎样。国产面包机修过好多台

网友:
看不出怎么做面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 还以为是做面包的机器 结果是个磁带+CD机  以前只见过车载的磁带+CD的机器 ...

舉個例,這也叫麵包機(簡稱二合一或三合一的都叫麵包機)

网友:
曾经是九十年代最流行的产品,现在连爱华这个厂家也见不到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三磁头那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机盖老化程度,皮带融化也不奇怪

呵呵呵,以前修不少磁帶機,最多也只是皮帶斷或松掉的,有機油滲進去的不算,最多是打滑,融化的都見過,但是檢查裡面沒任何油漬,機器也沒拆修過,何來的油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机盖老化程度,皮带融化也不奇怪

看背後的銘牌是2003年3月的機器了,還能保養到這樣子,算不錯了!

网友C:
小日本的早期家电技术确实一流,虽然我们是家电生产大国,但是高科技含量的不多,就是个便宜。这方面国内还需要努力

网友:
这个当年的高端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的早期家电技术确实一流,虽然我们是家电生产大国,但是高科技含量的不多,就是个便宜。这方面国内还 ...

现在只是他们不屑于做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的早期家电技术确实一流,虽然我们是家电生产大国,但是高科技含量的不多,就是个便宜。这方面国内还 ...

呵呵!這機器是小日本的公司,但是還是中國做的,看芯片還是小日本的,除了電容外),由於時間緊迫。沒問題的的省拆下來逐一拍照了,只要換掉皮帶(覺得最可笑的是,麵包機的磁帶也用電子控制機芯了,而不是用按鍵式的!)CD部分只是光頭(鐳射頭)髒了點,用棉籤加純淨水擦乾淨後用高壓氣體噴罐對著光頭吹乾淨裡面的灰塵就好了!由於收音部分沒故障,也懶去管了!

网友:
CD不读碟怎么修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做面包的机器

网友:
以为是面包机

楼主:
附送芯片電路圖:

LC12131M

LC78646

MM1469P

TA2111N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以前修不少磁帶機,最多也只是皮帶斷或松掉的,有機油滲進去的不算,最多是打滑,融化的都見過, ...

温度可能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