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改了个透镜上电动车遇到接线问题

楼主(2023-06-03):
近光灯正常。开远光灯就听见电机阀门声 看大佬会不会结个线。我画图纸出来.目前问题远光灯不亮。远光电机工作。

网友:
图中二极管要用理想二极管,普通二极管要考虑压降和发热。

网友:
图中二极管要用理想二极管,普通二极管要考虑压降和发热

网友:
对啊,拆开看看具体结构才行

网友A:
才知道远光灯需要电机,原谅我的无知。

网友:
拆开看看具体结构

网友:
远光电机是调整灯珠位置?

网友:
灯内有可动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远光灯需要电机,原谅我的无知。

应该是调整灯的焦点。就跟有些摆角疝气灯里的电磁铁一个性质。

网友:
是电磁阀还是步进电机?如果是步进电机,需要驱动电路,电磁阀需要单稳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汽车上的,被你改到电动车上了。

网友:
鄙人孤陋寡闻,从未见过远光灯里面有电机的,楼主最好上个图啊。

网友:
一般双光透镜,只有一个电磁开关,只听见声音没变光,估计是楼主电子开关的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远光灯需要电机,原谅我的无知。

大灯射出去是一个圆锥体,切线是一块铁皮翻板,电机或者电磁铁控制,翻上去远光,翻下来遮挡住上部的光线

网友:
双光透镜远光时只不过是控制着翻板电机呀,灯应该不灭还是那个灯吧?莫非现在又改进了?

网友:
原谅我见识浅薄,上个月我把LED大灯换回了卤素灯才知道远光灯和近光灯分开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车都这样。

网友:
首先你的灯是不是近光远光分开的,透镜一般是控制挡板切线的,有动作说明透镜是工作了的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实物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灯射出去是一个圆锥体,切线是一块铁皮翻板,电机或者电磁铁控制,翻上去远光,翻下来遮挡住上部的光线 ...

学习了,原来以为光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