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43寸广告机-显示一半亮一半暗

楼主(2023-06-03):
拆个43寸广告机-显示一半亮一半暗

朋友店铺,说是显示一半亮一半暗。店铺看过说没有办法维修
拆开看看
检测电源板正常,LED灯光正常,是背光板的问题。了解下之前有运输过,可能震抖引起背光板问题
拆开重新安装,会比较原来好一点,但是还是有点问题,不来回折腾。

广告机

后面

拆开

主板

电源部分

主板

LED背光

拆开屏幕

背光

拆开

测试背光正常

重新安装

网友:
维修的价值就在于:看似报废了,维修者却妙手回春。

网友:
再抢救一下啊

网友:
楼主厉害哟。。

  这样都可以修好。赞一个

网友:
能当电视用吗

网友:
广告机的电路板还很复杂。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广告 机也是左边亮右边暗当时新安装的时候是两边一样亮的。

网友:
灯珠跟最厚的那块导光板错位了估计

网友:
就这么简单 拆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什么原理呢,背光板斜了?

网友:
修复后买一块接收板就是一台电视机。我自己改过。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个,淘了块电视改装版还没装上,这鬼东西賊重,一个就50斤有多

网友:
双边灯,不是背光式

网友:
看楼主描述,估计是导光板在运输过程中受到震动错位了,重新安装放好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灯珠和导光板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
这个其实跟电视机原理差不多吧。。。修好了改成电视机用算了

网友:
两边式的可以做更薄些,但还是背后式的可靠些。

网友:
维修好改成电视看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