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看下,这个怪异的控制焊机电路能干啥?

楼主(2023-06-03):
如题,图片如下。识宝的请拍砖。
焊机是多少千瓦的呢?(空载220V,4A电流左右)
220,380输入都可以,空载出压端为0v,35v,40v,44v。(可以取得50Hz,4V,5V,9V出压)
由于电路简单,一眼可见,所以未公布线路图。

桥堆为35A1000V,IGBT为25N120,稳压管为15v,光耦用817。

此电路只能作空载控制试验(输出端可在9v带个小灯作指示),实际应用还要多加两个桥堆,多加两个管,并作散热处理。

想了想,有物无图真缺德,还是补个电路图为好!

网友A:
可以改成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点焊机。

电焊机为多少千瓦?

网友B:
这货至少三十年了吧

网友C:
搞个点焊机,但空载都4A电流了,也太不环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点焊机,但空载都4A电流了,也太不环保了。

又不是天天焊,旧物利用而已,空载电流10A都无问题,反正一年都用不了几小时。电费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至少三十年了吧

有些年头了,很内用,太重了,几十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点焊机,但空载都4A电流了,也太不环保了。

又不用交电费,民用电对无功功耗不计费,不焊接时就是一个大电感,看起来电流大,功率没那么大。

网友:
这是老式的铁芯电焊机,有的有低压碳阻焊碰焊功能,这个可以用点焊机控制器做点焊机使用

网友:
功率电压乘电流吧,看管大概判断2kw

网友:
电流够大,点焊没问题

网友:
大象款,如果真大象购买时老鼻子值钱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设。估计楼主是想用IGBT来控制焊机220v输入端,但是IGBT要想可靠截止还需要负压关断,这无疑增加了电路的复杂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 ...

你用个200w的220v50HZ变12v的变压器按本路电路试一下(负载可用12v汽车大灯或电炉丝都可以),看一下能否工作,再作评论。手开关按下(不要超5秒),马上松手,灯泡会闪一下,再按再闪,很正常,元件不怎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 ...

你能注意到开通和截止问题,这个可以用图腾柱推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 ...

图中电路每个元件都参加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 ...

本电路的优点是可以任何时刻进行开和关,不受是否过零的影响。与双向可控硅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电路的优点是可以任何时刻进行开和关,不受是否过零的影响。与双向可控硅完全不同。 ...

ⅠGBT管导通,次级就得电,关断,次级就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就有问题,首先整流桥用法就不对,这样电流大就烧整流桥,而且IGBT并没有参与电路工作,只是一个摆 ...

当然你控制个40w变压器去点亮12v摩托车灯泡来验证可行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