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個所謂的空氣清新器,不知道原理,但是確實有點效!

楼主(2023-06-03):
(图片)

网友:
这不就是臭氧发生器吗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效果是有的,就是这个太小了

网友:
参考负离子产生原理

网友A:
这是车载的空氣清新器吗。

网友B:
能够高压放电的原因吧。

网友:
看起来里面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载的空氣清新器吗。

不會的,直接插交流電,100V-240V通用,就是看不清楚芯片是什麼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高压放电的原因吧。

但是沒看見高壓放電啊,而且沒聽見任何聲音,手碰後面好像須的玩意也沒感覺什麼感覺!

网友:
该拍的没有拍到。

网友C:
另一面呢?五个汉子。

网友:
就是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可没拍到放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面呢?五个汉子。

後面的應該是高壓包之類的,從正負極接到一個黑色的模塊上,引出一條線通到後面的“須”上,由於模塊粘死了,硬撬只能撬壞,前面的應該沒有零件的,所有的零件都焊接到背後,連LED只是燈“D1”也是焊接在上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面的應該是高壓包之類的,從正負極接到一個黑色的模塊上,引出一條線通到後面的“須”上,由於模塊粘死 ...

那就是高压发生器了吧?妥妥的负氧离子发生器,只不过太小了,估计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高压发生器了吧?妥妥的负氧离子发生器,只不过太小了,估计效果有限。 ...

但是沒聽見有“滋滋滋”或高壓放電的聲音啊,用手觸摸(腳對地),一點也沒感覺!但是那綠色的LED會大概15分鐘滅掉,不到2秒鐘又亮起來,除了按下面的開關才關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沒聽見有“滋滋滋”或高壓放電的聲音啊,用手觸摸(腳對地),一點也沒感覺!但是那綠色的LED會大概1 ...

看不到实物,这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E:
你这个跟这个没有多大区别https://www.mydigit.cn/thread-924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跟这个没有多大区别https://www.mydigit.cn/thread-92420-1-1.html

有點像,只是我的沒有LED燈珠而已,而且那板塊也沒看見裡面有我的IC芯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理,明天再拆來用萬用表測試一下正負極就大概知道了!示波器在樓下吃灰,不研究下去了!

网友:
车载负离子,能减少车内汽油味。后部黑方是负离子模块,我在不同商家网购过十几颗,两三月都失效,环氧灌封里三极管积热烧毁,应该用可固化导热硅胶避免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