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遭二次碾压的车充,发现个不明元件

楼主(2023-06-03):
芯片都不用拆了

这个元的带孔·的·是·什么,气体·传感器?

似乎还有天线,这么先进吗

网友A:
M2,应该是个震动电机吧!或者一个蜂鸣器!

网友:
可能是个蜂鸣器,过压报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应该是个震动电机吧!或者一个蜂鸣器!

有道理,哈哈

楼主:
车祸现场,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带蓝牙功能的车充呢?

网友:
就是个蜂鸣器。

网友B:
芯片坏了,人家扔大马路上,车压了,你捡了,还想拆芯片?

网友C:
麦克风,这个车充应该是带蓝牙的,有些车机本身不带蓝牙功能,这个车充的作用就是连接手机的蓝牙,然后转换成FM信号,车机收音机调到对应的频率就行!另外应该还带MP3功能,外方也是通过FM,那个数码管就是显示频率的,也可以调!

网友D:
带孔的是麦克风,这个可以插U盘带蓝牙并有FM发射功能,供车机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孔的是麦克风,这个可以插U盘带蓝牙并有FM发射功能,供车机接收

应该是的。

网友:
这是一个带发射频率的U盘播放器,利用车载收音机接收播放器上显示的频率,进行U盘播放,不播放时也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人家扔大马路上,车压了,你捡了,还想拆芯片?

换回去,人艰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克风,这个车充应该是带蓝牙的,有些车机本身不带蓝牙功能,这个车充的作用就是连接手机的蓝牙,然后转换 ...

你说对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带蓝牙功能

网友:
压成这样了,太惨了。不过也省得你来解剖了,直接看到内脏了。

网友:
驻极体话筒

网友:
看这事车载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