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胡乱攒个二合一焊台

楼主(2023-06-03):
atx电源盒,带灯双开关,数显电陶炉板,24v电源板,t12控制板,5v继电器控制板,降压模块,热风枪手柄,t12手柄,组了个二合一焊台,风枪功率大,不好处是电陶炉板开机就是五百度,只能一百度的调,关机有延时降温

网友A:
500度也不错,可以适应用500度拆件就不用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度也不错,可以适应用500度拆件就不用调了

温度可以调50,100,200,300,400,500不能精确调整比较麻烦,电陶炉功率大,现在三百度焊锡丝就吹化了,下一档直接400度,一不小心就会吹坏芯片,大功率相当暴力

网友B:
厉害,超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C:
数显下俩弹簧是触摸吗

网友D:
我观察了一阵,发现坛友做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功能非常实用,物料节省,就是颜值上好像都不太讲究,我就受不了,一定要看起来还不错的,不然就直接买一个     强迫症了

网友E:
数显电陶炉板怎么接的风抢

网友F:
可以给热风枪单独加个开关,先把电陶炉板温度设置好以后,再开热风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显下俩弹簧是触摸吗

是的,一个开关机,一个功能键启用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观察了一阵,发现坛友做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功能非常实用,物料节省,就是颜值上好像都不太讲究,我就受不 ...

享受diy乐趣,颜值懒得弄,比较讲究使用,有兴趣可以搞的美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热风枪单独加个开关,先把电陶炉板温度设置好以后,再开热风枪开关。 ...

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显电陶炉板怎么接的风抢

电陶炉板是带温度显示和热电偶的,加热芯接的加热丝引脚,热电偶接的热电偶端子注意正负极,休眠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超强的动手能力。

开了个面板,纯组装机

网友:
做的不错,实用方便。

网友:
DIY能力很强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结构很紧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