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干画蛇添足的活,给电源换散热器,让它静音

楼主(2023-06-03):
    折腾有理,电源本来是单路40V  3A,换了变压器升级到6A,散热器太热又加了风扇,
虽说加了温控大电流时噪音还是问题,今天休息就解决这个

新散热器三围20*10*9CM,包络体积1800CM3,按每瓦20CM3耗散功率可以到90瓦

为了降低三极管到散热器之间的热阻,加了一块3mm厚的铜板,两者之间用导热垫绝缘,
三极管直接装到铜板上

电源管最大压差12V 6A,最大功耗72W,用4只2SC5200并联,每只管子功耗18瓦,散热器其他的余量留给整流桥

换好后测试电源输出1.5V  6A时散热器还是很热,看来想进一步减小发热只能在变压器上下功夫,降低每个绕组的输出电压。

网友:
散热片上加风扇

网友A:
看这架势,随时有放烟花的节奏哦

网友:
要想静音,只能改水泵循环散热!

网友: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发热。

网友:
把散热器再加大一倍应该可以

网友B:
装上这个散热效果能怎么样。

楼主:
目的就是拆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架势,随时有放烟花的节奏哦

最残酷时每个功率管功耗18W,还安装到3毫米铜板上散热很好,几乎是不计成本听响肯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这个散热效果能怎么样。

室温29度,1.5V  6A散热器表面最高75度

网友C:
降温,还是对降低管耗入手为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温,还是对降低管耗入手为妥

明天就改变压器,从每段10V降到6V,还要增加2只继电器

网友D:
弄个静音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静音风扇吧!

一切努力都是想把风扇去掉

网友E:
加个风扇吧, 你搞搞就要一天, 一天去打镙丝也值几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风扇吧, 你搞搞就要一天, 一天去打镙丝也值几百块吧!

只是娱乐没事闲的,已经给人干了5天活,休息日干点自己爱好的,就是不喜欢风扇的噪音。

网友F:
散热器加大效果提升不明显,加个低速静音风扇效果强很多

网友:
IGBT模块的铜基板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器加大效果提升不明显,加个低速静音风扇效果强很多

风扇开始就是低速转,可是随着温度升高很快就全速,不然就爆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切努力都是想把风扇去掉

搞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