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断线的电动车充电器,完美修复,从外面看不到维修痕迹

楼主(2023-06-03):
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故障为输出线根部断裂,拆开发现这个充电器的电路板上有封胶,没办法裁掉一节线重新焊接,于是我把断了的红线接起来,破皮的黑线缠了电工胶布,放进充电器内部,继续用线夹夹紧线,从外面也看不到维修痕迹,测试有输出,完美修复。

网友:
啊哈哈,,这样也发个帖子庆祝一下,,可以看可以。

网友:
充电器还蛮好的,外壳是铝合金的?

网友A:
一看就是业余玩家,修好一个电线接头都用大字报宣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业余玩家,修好一个电线接头都用大字报宣传

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种外观完美的修复,心情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种外观完美的修复,心情可以理解。

所以说是业余玩家啊,其实经常修就会发现这种修复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电源用料也不错,应该是老款,配件都是可拆卸的,量产的外壳,线脚都很难拆,比较处理

网友:
上点热熔胶固定

网友:
内部空间这么大,完全足够两位接线排改装!

网友:
外壳是铝的,充电器应该做工不错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C:
我这里冬天太冷,小电驴充电器进出线都让我换成硅胶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冬天太冷,小电驴充电器进出线都让我换成硅胶线了。

讲究人哈哈哈

网友:
这充电器还算不错了   市面上大多数拆开后不堪入目。

网友:
这个还打了胶的,要是板子故障要拆就难了

网友:
恭喜一下楼主,看样子咱俩是同行

网友:
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
看着这个充电器不错啊

网友:
发帖是好习惯 支持 支持 支持 ~~~

网友:
既然都拆了,不顺便把灰给清理了,看着修电脑时的强迫症又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