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电容器,可以通直流电,大电流放电吗?

楼主(2023-06-03):
    需要一个大电流放电装置,想用这种大电容器,并联多使用,先用直流400V充电,后大电流放电。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不行的,这种是市电变压器上使用的,

网友A:
这种交流补偿电容和直流电容用途不同,用错地方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交流补偿电容和直流电容用途不同,用错地方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

哪种可能比较适合我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种可能比较适合我的需求?

法拉电容吧,很多卖的,但是得串好多才能到你要的电压

网友C:
图片上的规格容量只有472微法,还不如搞几个电解电容体积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的规格容量只有472微法,还不如搞几个电解电容体积小多了

我觉得个头大才能存能量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个头大才能存能量多

个头大不一定容量就大,还要考虑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吧,很多卖的,但是得串好多才能到你要的电压

要超过400V啊。

网友:
薄膜电容  ,,不适合大电流放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变电站用的补偿电容,根本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D:
给你推荐个关键词吧。
螺柱机电容,尺寸的话,90x160mm。参考一下,200V-250V耐压的。你如果是要400V的话,就2串后再根据需要并联使用。

网友:
胳膊粗那种电解电容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推荐个关键词吧。
螺柱机电容,尺寸的话,90x160mm。参考一下,200V-250V耐压的。你如果是要400V的话, ...

非常感谢,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可能比较适合我的需求?

找变频器拆这种电容,多并几个就可以大电流了

网友:
需要串好多呀,而且串联容量还减半,又得并联增加容量,又串又并的,体积小不了了

网友:
可以,但是容量不大虽然体积很大

网友:
电动汽车用电池组可以满足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