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如我爱法系车,换正时三件套加上水泵一起换,平时别加水,水箱防冻液不会少的

楼主(2023-06-03):
只是不想让修理厂增加产能,不想车受伤,水泵要换,缺防冻液要及时修。正常情况下水位不会变动的

网友:
都说撸多了会头晕眼花,我感觉在撸主身上果然应验了...

网友:
法系专修啊,做个记号

网友:
法系车还是有特点的

网友:
一看就是加水或者冒牌冷却液了。。。

法系环保的两年换。
换粉红色的四年。

冷却液其实还是容易分解的环保些。
日系十年的据说配方必须回收,不能往外排放

网友(2023-07-17):
楼主啊!
我想也自己换水泵,但是通过查阅维修手册,水泵在发动机的背后,作业的位置很有限,需要有举升机一类的工具,把右前轮拆除以后更换。 个人条件下,估计难度有点儿大啊 。
水泵都买好了,就是没动手。
目前的水泵还是原车的 21w公里了,感觉叶片被腐蚀了一部分, 平常使用水温不高,跑长途200公里左右,行驶时水温正常,停车后,防冻液会从小水箱里溢出来。还有就是 发动机低速或者怠速时,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变差。  冬天的暖风温度也是跟转速有关。转速高 ,暖风热,怠速或者低速,暖风没那么热。 严重怀疑水泵叶片被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