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温故而知新,我的打板经历,大家推荐下嘉立创打板,我又有两次机会了。打那种好呢

楼主(2023-06-03):
本来看好点焊机的,想打开心果老师的,结果以前帖子一千多人浏览,硬是没有一个人发嘉立创打板的,只在别处打了三张。不够用啊,(应该是有,我看至少有4个在嘉立创打板的,,,但是别人不愿意或不在线,没法继续做改进)

然后打了某12v的最简化嘉立创的,打是能打,我看板子完全可以拼成10*10的,目前没有打板拼版文件,所以效率结果减半,最关键单片机刷了多次都正常,但既没有蜂鸣器声音,也没有led闪动,说明或许哪里有问题。

然后上个月打了个某玩家修改的板子,实际拿到再买配件,发觉某个很难买到零件或变贵了,,比开心果老师的最终还贵。。。

上个月还有一个机会,5.31号都思考了一下午打那种呢,然后就忘了领券,,,我还节约,自省要尽快打少点,拼一张,不想随便浪费厂家资源,,,我是老实人。。然后6.2号突然回忆起来,卧槽,每个月不领就没了,,早知道随便打一个了

然后这次领了一张券,还有一张代领。

目前看好的桃园客老师的双路pos屏幕数显(未找到最终版资料,说是链接失效了),和矿坛那边做指针式esr表,然后又迷路了,,我是需要测电池内阻和好坏情况,容量等用。。然后没看懂esr和内阻有啥区别。

接着看以前的m8负载和jbc245板子打板资料,发觉m8超了体积,放弃,,245的屏幕和单片机可能不好配合。我是有差不多样子的mp3,拆了就没屏幕了,先放弃,
245的板子体积按照10*10拼版做的手艺好点是可以的,总比目前打板文件好点,但是手艺又不行,没有源码,也学不会比较复杂的eda。

然后就停滞不前,本人比较擅长适当修改,但不会拼版修改,话说你们有实际打板的感觉还好的10*10以内的项目,推荐几个资料,最好是稳定的最终版资料,嘉立创打板能打的,

楼主:
不想浪费厂家的10*10机会,所以尽量做到这个体积,巧妙的拼上去,不然就只能接受浪费就浪费吧的现实,不再追求尽量一次多做几个,拿回来自己割了。只要每个板子功能容易上手就好。

我是有一些锂电池需要测试的需求维修,

涵盖了,,,点焊,所以搞点焊机为主,内阻仪有个串口放电的,只是暂时找不到,还得做个,有很多pos,闲置万用表也有1602屏幕的条件。

网友A:
懒得自己画,一般都是去看看开源广场有什么值得玩的,现在板子打了不少,但动手的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自己画,一般都是去看看开源广场有什么值得玩的,现在板子打了不少,但动手的没几个。 ...

以前搞过啥嘉立创板子实测感觉比较完美的?

网友:
我什么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非立创EDA画的打板文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修改成支持立创免费打板的格式,但是会改的人肯定不会将方 ...

机智如我,有点道理,但也是不想多事,就像我找到了免费0.01元获得cp2112芯片方法我也不说

楼主:
在这里遇见过,他联系我需要固件,他说他有嘉立创的,然后他说互发就好了,我就发过去了然后,,没有然后了,至今没有嘉立创的文件,我也去感觉友谊稀碎啊

网友:
嘉立创我好像有,以前打过板,源PCB文件也有
还可以自己在EDA里修改

网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C:
券怎么领?上个月刚打了20块钱

网友:
低调才能长久

网友D:
该省省该花花

即使花钱打板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省省该花花

即使花钱打板也不贵

还是要成熟一点的打板资料才好,我看有的打个硬币大的dc插座板子啥电路都没有,还有的打个弯弯曲曲的当发热包用,,这有啥技术含量和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券怎么领?上个月刚打了20块钱

不花钱也有,你有打过的板子资料共享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成熟一点的打板资料才好,我看有的打个硬币大的dc插座板子啥电路都没有,还有的打个弯弯曲曲的当发 ...

那些没什么含量的纯粹是为了白嫖

楼主:
猪小呆 发表于 2023-6-

方法是方法,但是学艺不精,还没有到这种级别。可能开原广场里慢慢看吧,大不了慢慢的都打一遍,然后回来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没什么含量的纯粹是为了白嫖

这种就太过了,有句话是麻烦给手艺人点个赞,我都是属于白嫖优先的,都不耻这种行为,哪怕放个led脚位都显得尊重做板的老师。
还是别为了免费而乱整,久了就真正打样的人更受伤

楼主:
cp2112已经买了,不知道发不发货,之前买了4家都没发货,还有虚假发货的,到时候看是用嘉立创画板子还是洞洞板还是直接一片塑料上飞线好了,中间这个封装我看要学的话,应该不难,等到货就开始照着这种板子简化一下,

网友:
真的喜欢就还是花点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花钱也有,你有打过的板子资料共享吗

都是论坛上的,想不花钱只好用它的ED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