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ADEL艾迪尔智能锁故障更换主板

楼主(2023-06-03):
ADEL艾迪尔智能锁故障更换主板

故障表现,能正常使用,就是开门后,锁绿灯常亮,有时报警,开始以为是锁体开关问题,后面更换锁体故障一样
咨询厂家说是锁体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

锁体,故障绿灯常亮

更换电池

还是故障没有解决

锁体更换没有解决

拆主板

主板

主板

主板

主板更换

网友A:
还是不太可靠哦

网友B:
居然用了漏液王南孚。智能锁应该用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可靠哦

不会啦,200多个房间,用了5年多了,才坏2-3个

网友C:
电子始终没有机械靠谱,万一哪天没电有忘记带机械钥匙的话,只能找开锁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了漏液王南孚。智能锁应该用铁锂电池

之前电池用了2年多了,去年刚刚全部换南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200多台,坏2、3台,质量可以。

网友:
门锁都这么高科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始终没有机械靠谱,万一哪天没电有忘记带机械钥匙的话,只能找开锁师傅了!
...

可以临时用充电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始终没有机械靠谱,万一哪天没电有忘记带机械钥匙的话,只能找开锁师傅了!
...

这个就想多了,一,没电前会提前多次报警。二,有钥匙孔,可以放一把钥匙在车上。三,可以外接充电宝临时供电开门。

网友:
不太可靠的

网友B:
我买的华为智能锁,锂电池主供电一般可以用七八个月,摄像头和联网功能比较耗电。主电池没电时5号电池作为副电池,支持基本功能。

网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智能锁不建议用南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华为智能锁,锂电池主供电一般可以用七八个月,摄像头和联网功能比较耗电。主电池没电时5号电池作为 ...

什么型号,家用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家用怎样

就叫华为智能门锁,全自动款。
好用倒是很好用,就是贵了点,2099。现在1999。

网友:
电子的,就怕坏人故意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叫华为智能门锁,全自动款。
好用倒是很好用,就是贵了点,2099。现在1999。

谢谢分享,

网友:
电子的迟早会流行

网友D:
200多个房间,用了5年多了,才坏2-3个,质量还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多个房间,用了5年多了,才坏2-3个,质量还不 错

200多个房间,是酒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