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请教 4元64g夏科u盘 如何pslc

楼主(2023-06-03):
(图片)

网友:
是不是量产工具的版本太低,换高一级版本的试一试。

网友:
换高版本的量产工具试一试。

网友:
可以开PSLC,但这个主控本身就是2.0的。速度也是非常快读写应该在20MB左右吧

网友A:
看看我的量产工具 ALCOR_U2_MP_v21.12.02.00.zip
https://wwz.lanzoul.com/b04e1uy7g
密码:1145

网友:
低格+强制半容

网友:
这个价格很厉害啊

网友B(2024-02-02):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量产工具 ALCOR_U2_MP_v21.12.02.00.zip
https://wwz.lanzoul.com/b04e1uy7g
密码:1145 ...

这个可以识别,怎么优化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2024-06-22):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识别,怎么优化速度和稳定性

设置里边,选速度优先。
ECC等级数设置小一点。这个得试几次,找到你认为合适的速度和容量。(ECC数字设置越小,量产出的容量越小——会有更多的块被判断为不合格块、坏块)

注意,有些量产软件版本,速度优先还有个容量损失限制百分比,比如设置的是10%,意思就是比如闪存的原始容量是65400M,那么当量产出的容量58860M以上才会开启速度优化,如果小于58860M,则会自动转为容量优先模式。这里就需要尝试调整了。不是所有版本都有这项限制,具体看你的量产软件设置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