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见识了,电容爆炸不开花直接裸体了

楼主(2023-06-03):
随便买的杂牌,之前也都能用,这几个换的同标称,几个月全炸了。。。
小批量diy家用维修电容哪家强?

网友:
换一个炸一个,确定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耐压虚标吧,换一个正品试试看

网友:
火箭发射相同?

网友:
这板的温度好高啊!换105度的电容,加强散热。负载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
家里还有几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电容怀孕了,没有合适的电容替换。还有一个平板时钟,365天插电源适配器,充电器换过2次电容了。

网友:
要么是选错了电容品种,要么是电路有其它问题,要么就是工作环境恶劣。

网友:
你需要一台电容参数测试仪

网友:
还见过拆开就剩两根短短的腿的,其余炸没了

网友:
提高耐压,100V的当50V用应该可以

网友:
能脱壳的,除了金蝉还有电解电容!

网友:
看板子的颜色,估计这个板子温度非常高,一般电容真的受不了,你得换更高耐压更耐高温的电容,或者加个小风扇进去加强散热。

网友:
比炸得天地开花好多了,不用去清理了。

网友:
散热片旁边太热了吧。
某想的显示器电源板?

网友:
新的还没用就漏的电容你见过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网友:
买高品质的电容吧,不然不稳定

网友:
哈哈,完美脱壳

楼主还是花高价买点正品电容吧

网友:
这个电容比较危险,就是一个小炸弹。以前遇见一个炸电容的防暴没起作用幸亏躲得快,要不然要受伤,还有建议放置时间很久的电解电容最好用稳压电源通一下点,老化一下,电解电容长时间不通电绝缘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