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品回收站收到的家用燃气泄露探测器拆解

楼主(2023-06-03):
今天抽空去卖废品,无意中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好东西,两块钱回收一个家用燃气泄露探测器玩玩,拧开螺丝,跃入眼帘的不是满满的堆料,有的只是简单皮实。两根线路,一路直联220v,一路通电磁阀开关(或机械开关)降压整流滤波,经过传感器检测,反馈电路,及时感应报警断开电磁阀开关(或机械开关)关闭燃气开关,从而避免发生危险状况,果然只有拆解才能知道有些东西的原理,唯有拆解才知用料的优劣。有点好奇,不使用电磁阀开关只用220v感应报警不知行不行?貌似失去了安装这个燃气泄露探测器的最大意义了,关闭燃气才是最最需要的,报警只是起到提醒作用。

网友:
上面小板带无线传输?

网友:
用料不错,新款结构超级简单

网友A:
那个圆的金属网里面有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圆的金属网里面有好东西

啥东西,豪辐射吗

网友:
会不会过期感应器不行了

网友:
这一款比较老,的确是该淘汰了

网友:
可以通上电吹口烟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好东西,家家都应该安上,保障安全。可能是坏了,要不然是不会到收费站的

网友:
后加的小板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传感器应该是有寿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老的东西了,这么大的变压器现在的产品中应该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东西,豪辐射吗

镅241相对来说安全的辐射源

网友:
探头是化学探头,几年就废了,要想用,得吧探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东西,豪辐射吗

烟感才是辐射,可燃气体是化学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