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快克焊台选择,203H和375B焊台差距大吗?

楼主(2023-06-03):
我有一个雪驹t12焊台,因为平时焊接不方便,尤其是焊接航插、拼接电源线、焊接开关时,打算入一个快克375B解放双手请教一下,有老手知道快克203H和快克375B焊台差距大吗?这个快克375B使用效果咋样?有必要入一个吗?

楼主:
抽风又买了一个快克203H无铅高频焊台,感觉和T12焊台冲突了,想了一下还是想入带送锡的焊台

网友A:
不清楚,,咸鱼以前高仿203只要150全套还是不错的。。大焊点可以DIY t20或者j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咸鱼以前高仿203只要150全套还是不错的。。大焊点可以DIY t20或者jbc ...

jbc有靠谱的渠道吗?淘宝搜着就一家卖的,看着也像是高仿的

网友:
t12头买大马蹄试试。要好用点。还有变压器有24v。 3a马。

网友:
建议上245,真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jbc有靠谱的渠道吗?淘宝搜着就一家卖的,看着也像是高仿的

jbc便宜的都是国内diy主板,howk开发的算是最好的了,预算多些可以上,以及国外开源的那个。

预算少就oled控制板,大几十。
预算再少就把你那个雪鞠T12改成兼容jbc2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