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十年后看出来,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2023-06-03):
家里装修十年了,东西开始出问题了,这时候才感觉到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咋晚卧室欧普的灯管坏了一个,前年客厅的主灯内有一组坏了,一直没换,欧普灯用10年,卫生间的是容声吊顶,两个照明灯一个5年,一个9年换的。厨房的3个LED当时489元买的,至今没事。今天把厨房洗菜盆下漏水的地方换了,当时水电用的都是品牌的,但有2个是自己买的件,便宜的那个出问题了,用切刀切开,大家看下吧,另外我发现白色的热熔管件容易钙化,也许与热熔过有关。买的普通管没敢用,又买的原品牌的,价格差3倍啊。

网友A:
环形灯,现在品牌的有飞利浦和欧普和佛山照明等。
佛山照明和飞利浦标称8000小时,佛山照明一年过保就陆续坏,飞利浦质保三年至少能用两年(没换),欧普质保两年不标识寿命。
我还是选飞利浦。

网友:
PVC水管其实不如铁管耐用

网友B:
荧光灯管,坏了正好换LED,买带电源板的灯板换上就行

网友:
老话说的好,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相同性能参数下,再来比价格、比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荧光灯管,坏了正好换LED,买带电源板的灯板换上就行

孩子写作业的屋子,感觉管灯的灯光不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灯,现在品牌的有飞利浦和欧普和佛山照明等。
佛山照明和飞利浦标称8000小时,佛山照明一年过保就陆续 ...

现在再买,质量不知道咋样。后换的LED灯,光就和以前的不一样,发愣。

网友:
引用 楼主:
孩子写作业的屋子,感觉管灯的灯光不贼

写作业搞个白炽灯泡的台灯

网友:
PVC怕热。怕太阳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形灯,现在品牌的有飞利浦和欧普和佛山照明等。
佛山照明和飞利浦标称8000小时,佛山照明一年过保就陆续 ...

我用佛山的镇流器配的飞利浦的H灯管

用起来也不错,好多年了

网友:
ppr管材3分材料 7分安装
灯具 有寿命的

网友:
有竞争激烈的产业,产品是这样的

网友C:
家里自己使用,这些不能用太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自己使用,这些不能用太省钱的。

是啊,看我发的图,出问题的是两个不同品牌热熔件熔的,下面那个同品牌的就熔一起了。当时水电从市里找的,比我们这镇上贵一倍,东西都是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形灯,现在品牌的有飞利浦和欧普和佛山照明等。
佛山照明和飞利浦标称8000小时,佛山照明一年过保就陆续 ...

fsl的寿命不行,LED也容易坏

网友:
厂家这不是可怜你吗?没地方修修补补,你咋折腾呢?

网友:
难道大家换灯都是因为坏???不应该是因为暗了吗

网友D:
厨房灯489也忒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厨房灯489也忒贵了吧。

一个300x300的,2个300x600的,当时LED卖的都不便宜。一直用到现在,10年的,光线比后买的LED感觉舒服。

网友:
我全屋是欧普的灯,当时送了两个阳台灯,一到阴天就烧,查了下价格,原来才15包邮。再买新的还是一连阴天就烧,后来直接把灯的驱动换了,就再没烧了,其它的一切正常。用了8年了,不过感觉有些灯罩开始老化了,今天拆下来清洗的时候,一个灯罩掉地上就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