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type-c接口转micro USB线的定义和接法

楼主(2023-06-03):
有个pd充电器,想做一根typec-MICROUSB线,可以充新小米移动电源2,支持qc快充,不知道咋接。

有成品,作为垃圾佬,自己做个应该不难,可惜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搞明白,难道需要芯片?

QC协议通信用的是USB的DP、DM,就是D+ D-。只连接V D+ D- G是不能触发供电的,CC没握手。按照CC接下拉5.1k电阻
只能5V供电,移动电源是支持QC双向快充的。

特请教各位老丝儿
---------------------我是啥?-------------------------------
下面3楼那位老丝儿已经给出了定义和十几种转接线的接法,找到了相关资料把表格贴上了。
科普:TYPE C连接器的PIN脚定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 ... 50_1069078387.shtml

前面走了点弯路,typec板子上自带一个0201贴片56k和电容,是表格里第11种情况,导致我一直把它当做了5.1K电阻去用了。怪不到怎么搞都不行,查了几天资料也没搞出来。

今天闲了,把刚做好的成品线也测试了,可以正常给新小米充电宝QC充电了,连接V D+ D- G,给CC一个下拉5.1k电阻,具体参考上面引用的文库文章。
关于电阻取值,不同的电阻上拉和下拉后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参考下面引用
USB Type-C 之CC线简介_数据线cc线什么意思_bobuddy的博客-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u010783226/article/details/112334115

本帖结束。

楼主:
实测,typec转USB3.0母口的OTG转接头配合USBa-microB线也可正常识别QC快充使用

网友A:
Type-C协议规范给出了不同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或电流源的规格,简单的说就是如果56K电阻意味着默认给USB3.0的电流是5V,900mA左右,如果10K电阻意味着默认给你5V,3A
M:male公头,F:female母座
USB 2.0 CM TO CM空板(不需要接电容,电阻)

2USB 2.0 CM TO AM正极与A5接56K电阻

3USB 2.0 CM TO MICRO 5P/F正极与A5接56K电阻
4USB 2.0 CM TO BM负极与A5接5.1K
5USB 2.0 CM TO MINI 5P/M负极与A5接5.1K
6USB 2.0 CM TO MICRO BM负极与A5接5.1K
7USB2.0 CM TO AF负极与A5接5.1K
8USB2.0 CM TO LIGHTNING负极与A5接5.1K

9USB 3.1 CM TO CM (带E-MARK)接点多接B5PIN
10USB 3.1 CM TO CM (不带E-MARK)正负极间接10nf电容

11USB 3.1 CM TO AM正极与A5接56K电阻,正负极间接10nf电容

12USB 3.1 CM TO BM负极与A5接5.1K电阻,正负极间接10nf电容
13USB 3.1 CM TO MICRO BM负极与A5接5.1K电阻,正负极间接10nf电容
14USB3.1 CM TO AF负极与A5接5.1K电阻,正负极间接10nf电容

网友:
这个知识全

网友B:
typec QC协议怎么改

网友:
前两天看见有个贴子移动硬盘改type-c你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协议规范给出了不同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或电流源的规格,简单的说就是如果56K电阻意味着默认给USB3.0 ...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留存备查。

网友:
type-c接口转micro USB线,我也有这个想法,特斯拉上都是他M的C口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协议规范给出了不同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或电流源的规格,简单的说就是如果56K电阻意味着默认给USB3.0 ...

看来只能用5v3a固定档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 QC协议怎么改

参考已更新的帖子

网友:
这个资料非常全,感谢!

网友C:
这个很科学看不懂,有没直接教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科学看不懂,有没直接教怎么接线的?

电源正负和数据正负对应接上,在typeC的CC1或CC2脚与电源负极之间接个5.1K±20%电阻(4.1k-6.1k之间)。找不到5.1k用4.7k电阻也可以。贴片丝印512或者47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正负和数据正负对应接上,在typeC的CC1或CC2脚与电源负极之间接个5.1K±20%电阻(4.1k-6.1k之间)。找 ...

是的,我查到的资料也是这么说的
等我有机会应用一下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