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欧莱德电动扳手 只抖不转 自残级维修

楼主(2023-06-03):
       欧莱德电动扳手,只抖不转,测电机线圈三个电阻值基本平衡(用数字表测三个0.2左右)。打开扳机检查无异常,滑触良好。
       测启动瞬间主控板三个电压输出有一相没有(两个5V左右,一个为零。)估计电源有缺相。拆下主控板,有封胶的,隐隐可以看到六只功率管,于是用裁纸刀和钟表起开扒。扒出六只功率管,型号为FL3095K。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六只场效应管特性一致,判定六只管子没有问题,只好继续扒。

      扒出主控芯片,型号CM58M3533。由图可见MOS管G极经一47欧电阻接至主控芯片,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各管G极至芯片引脚分别为30、27、1、25、24、23。除至25脚不通外,其余均为47欧。测下排第二个MOS管G极电阻R20已开路。找一47欧电阻更换。装机试转,结果仍是抖动,有点头大。按说控制板的问题找到并解决了,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再测电机三相阻值,红黑间0.193(用的精密电阻表),红兰间0.193,而黑兰间0.329,判断黑兰之间存在断线。

        红、兰、黑三根引线分别接两根绕组抽头,查兰线只有一根漆包线,另有一个断茬,相应的另一头断点埋在线圈里,弄不出来,只好拆了一极绕组,好在匝数不多(23匝)。

      电机背面。相对的两极相连,剪断拆一级绕组。

         断头焊好,重绕一极线圈,测三相绕组电阻均为0.193,装机复试,使用正常。

          主控板打胶。因换的电阻个头大点,只好歪斜着一头直接搭在G脚上。

          分析电机引线断是因为多次试机抖动和拆装机翻动造成。

楼主:
更正:电机处理好三相电阻应该不是0.193了,只知道三相一致,是多少记不得了,可以算出来,但肯定比0.193小。已装好,就不拆测了。

楼主:
注胶的模块修起来多少有点冒险。裁纸刀削,钟表起子剔,手艺一般般,耐心足够有

网友:
谢谢分享。字数补丁

网友A:
这个就厉害了,灌胶的就没拆成功过,索性现在不拆了,直接换。

网友B:
热风枪加热一下好扣点

网友C:
手艺真好,这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厉害了,灌胶的就没拆成功过,索性现在不拆了,直接换。

死马当活马医。原考虑六个MOS管有不好就换,没想到是一个管没触发。再往上到了芯片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加热一下好扣点

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真好,这都修好了

运气不错

网友D:
开胶维修真是牛.我前几天也是遇到过一个坏的锂电无刷主控,尝试着维修.挖胶结果把一个贴片电容搞下来了,无奈只好打住

网友:
佩服  楼主好手艺

网友:
两处都不是典型的常见故障,但还算易查,都被楼主找到了,运气真好。当然,手艺同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胶维修真是牛.我前几天也是遇到过一个坏的锂电无刷主控,尝试着维修.挖胶结果把一个贴片电容搞下来了, ...

剔胶麻烦,盘板不易。尤其对戴眼镜看不到板,不戴眼镜看不到屏幕的年纪。

网友:
你这手艺和分析能力可以的。欧莱德这牌子的电锤我用过劲很大的,气缸直径大。

网友:
厉害,手艺好心又细。

网友:
想不到这么粗的铜线也会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