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保洁阿姨修个锅

楼主(2023-06-03):
阿姨说某次洗了之后上电就跳闸,怀疑是进水了。

有3个档开关

原来是三个发热丝,测过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开关也正常

最后发现是线零火有短路,普通的线还用不了,这个图看不出来,有个凸起,我用锯条已经锯掉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午阿姨说煮了几锅粽子,再也没跳过,送了我几个白粽,早上打的粽叶,有种清香味,非常好吃。

网友:
最好还是换新的电源线,老的因为长期打火估计也接触不良了,用不久的。

网友:
4灯锅,衡水老张经常修这个

网友:
线有短路,换根线吧

网友:
是电源插座短路了吗?

网友:
感觉楼主会有艳福。

网友:
4个开关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A:
阿姨呢,我要看阿姨

网友:
还有粽子吃,不 错

网友:
哪里短路,咋不说说

网友:
没有配图说明哪里短路。

网友:
帮忙修了个锅,吃到了有清香味的白粽,不错。

网友:
阿姨在家估计又要数落女儿了。

网友:
插座换一个好了,如果是线,线也就换一下,这种很多是端子接插件。

网友:
估计打火碳化有短路,换一个座子安全些

网友:
积善必有福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姨呢,我要看阿姨

禽兽啊禽兽...

==============================

网友:
热心坛友,好样的,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那个凸起是用来固定专用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