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佳奉美60V铅酸充电器DZQS6028-01

楼主(2023-06-03):
捡了个电动车充电器,拆了看看。

▲这LOGO真是的,像不像小米和苹果合体?

▲标称60V 2.8A不知道有没有虚标,防反接功能倒是真的。

▲用的内六角带柱子螺丝,幸亏我有专用工具。

▲壳子还带卡扣,卡扣脆得很,一下子四个都断了,里面看起来做工还过得去吧。

▲电源芯片咋一看还以是3842,结果仔细一看是3862,这个还是头一次见。

▲低压部分除了LM358还有个8脚的应该是单片机,打了脚看不清字。

▲佳恩半导体的整流管10A 600V

▲FHP12N65,12A 650V开关管,这厂商叫飞虹,咋一看还以为是仙童,这算不算打擦边球?

▲高压滤波电容400V 100μ

▲低压滤波电容100V 220μ
这个充电器通电有亮灯,待机3W出头有点高,不带负载输出0V,测输出电容有70V左右电压,接电吹风没法启动,估计得接电池才行,以往没单片机带防反接的充电器用电吹风也能当假负载启动,但这个不行。

网友A:
看做工还可以,现在的充电器一般不接负载都没电压输出的,。

网友:
只能说能用,有可控硅防反接电路,电池接对才有输出。

网友:
这种新型的充电器,带防反接电路,只有接对正负极后充电器检测到电压输入才会开启。也就是是可控硅导通开始充电

网友:
现在新的带充满自停

网友:
外壳搞个苹果干什么

网友:
里面好简单

网友:
基本过得去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B:
怎么也不做下清洁,灰蒙蒙的

网友:
LOGO有点意思,远看像苹果,近看又有点小米的意思。

网友:
这种充电器带可控硅,防反接,有正确极性的,有接近电瓶电压才能触发可控硅,接通电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也不做下清洁,灰蒙蒙的

拆完后壳子拿去清洗了,电路板也用毛扫扫一遍。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行,通用方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可以,现在的充电器一般不接负载都没电压输出的,。

那是有个可控硅,接上电瓶才能导通有输出

网友:
像不像苹果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小米确实黑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