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顶部有个暗条。屏幕伴随着一亮一暗,这是驱动板还是屏?

楼主(2023-06-03):
显示器顶部有个暗条。屏幕伴随着一亮一暗,这是驱动板还是屏?
还是能正常显示的,就是顶部有个条,然后一亮一暗的,暗的时候就看不到那个条了。

网友A:
应该是背光条的问题

网友B:
先用着吧,只要不是出现直线。我开始看图片,以为出现一条红色直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背光条的问题

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对应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着吧,只要不是出现直线。我开始看图片,以为出现一条红色直线了呢。 ...

忽亮。忽暗,太蛋疼。

网友C:
看着暗条边沿很整齐,感觉不像是背光条的问题。

楼主:
你这个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暗条边沿很整齐,感觉不像是背光条的问题。

不知道哇,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对应型号。

数量和宽度对应就行,如果只是一两颗的话自己换两个上去先用着也行,最好还是拆开看下确定下是不是灯珠问题

网友:
这明显就是背光问题,检查灯条有无移位

网友:
有的屏有部分高亮设置,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