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脚踏一般几个滚珠

楼主(2023-06-03):
整不会了,装13颗都行,12颗也行。拆时没注意,装上感觉不舒服,间隙也不好调,档丝松。

怎么都感觉不顺畅,顺畅了间隙大。
难道一边12,一边13?

网友A:
13个,润度这个不好调,间缝先调松些带紧挡丝基本就到位了,多调几遍找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个,润度这个不好调,间缝先调松些带紧挡丝基本就到位了,多调几遍找找感觉 ...

谢谢
就是调松些后紧挡丝的,调了多次都感觉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调松些后紧挡丝的,调了多次都感觉不好

两个扳手一起拧,靠近滚珠的要用一个片板子固定住

网友C:
珠子就是能上多少上多少

网友D:
如果感觉总是调不好,就应该检查珠子(不圆)、轴是否有磨损?用卡尺卡一下珠子、轴,做到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感觉总是调不好,就应该检查珠子(不圆)、轴是否有磨损?用卡尺卡一下珠子、轴,做到心中有数。 ...

珠子不好测,只能凭感觉,轴 档都仔细检查了,没大问题,就是感觉档子螺丝松,可能影响,确实不是怎么好调,只能将就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珠子就是能上多少上多少

最好留点间隙,能上14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扳手一起拧,靠近滚珠的要用一个片板子固定住

感觉是档子螺丝松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档子螺丝松的原因

如果是精度不够,结果就是怎么调试都不好,调松了有的位置就匡了,调的不旷了有的位置就紧了。精度够的话可以调整到很灵活且不发旷。。以前每年保养飞鸽28,都是轴碗滚珠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精度不够,结果就是怎么调试都不好,调松了有的位置就匡了,调的不旷了有的位置就紧了。精度够的话 ...

同意  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珠子不好测,只能凭感觉,轴 档都仔细检查了,没大问题,就是感觉档子螺丝松,可能影响,确实不是怎么好 ...

既然怎么调都觉得不舒服,那就极有可能是珠子不圆导致这种问题(调到合适时,脚踏转动不顺畅,调到顺畅时,感觉脚踏太松),那就干脆把踏脚的珠子全部换了,花不了几个钱(2-3元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怎么调都觉得不舒服,那就极有可能是珠子不圆导致这种问题(调到合适时,脚踏转动不顺畅,调到顺畅时 ...

好像珠子不合格的概率比较小,也许是我没见过。碗或者挡质量不好容易每转一圈“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珠子不合格的概率比较小,也许是我没见过。碗或者挡质量不好容易每转一圈“咬”一下, ...

如果都是新珠子,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但如果是旧珠子,而且经常缺油,磨损以后珠子不圆的情况就肯定大一些了。
我原来有一部老式的小凤凰(26寸,中轴不是滚珠轴承),有一段时间发现中轴怎么调整挡碗都不顺畅,松,就太松,骑行中轴会摆动,稍微紧一点,就会【卡】(转一圈就卡一下,而且卡的位置不固定)。后来拆开检查,发现是有一颗珠子破裂,碎片在里面跟着滚动,造成多颗竹子磨损,导致怎么调整都会有【卡】的感觉,最后将珠子全部换新才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珠子就是能上多少上多少

好像是少上一个,而且是单数,但也只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