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F2-300不能识别两块硬盘。

楼主(2023-06-03):
1块4T,一块512. 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单块4T正常使用。

东西太老了,官网找客服,答复没有资料。

电路板上有个四脚插口标识 gnd mp dw 5v,不知道干啥用的,TTL线接上没输出。

网友A:
换两块2TB以内的硬盘试试,我之前的老款NAS不支持两块2TB以上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两块2TB以内的硬盘试试,我之前的老款NAS不支持两块2TB以上硬盘。

想把手里的两块4T用起来,现在笔记本用的多,台式机用的少,用硬盘柜方便。

楼主:
今天把它拆了研究了一下, 猜测是这块JMB390的限制了支持硬盘的大小。
“Supports more than 2Tera Bytes RAID drive”
主板图,芯片做了标注,字小了点。

有网口, 但是外壳上没开孔. 网线插上灯亮, 但是路由器上没显示.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玩, 那块银色的芯片CodeTek JCS358,查了一下是做NAS的300M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