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多年前我的一些神奇的误解:以为电话线是和网线一样的

楼主(2023-06-03):
很多年前家里就有网络了,上网的“猫”(ADSL猫)连着一条网线到电脑,电话和猫都通过电话线接在分离器上面。但是,那时我还很小,看到网线和电话线都是水晶头,以为都是一样的8根线的RJ45接口的网线,于是那时的我就以为电话信号是通过网线传输的,电话里面把声音转换成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看到有线电视的线,发现线很粗,我也以为里面是和网线一样的8根线,以为电视信号也是通过网线传输的。后来知道电话线只有2根线的时候,我还稍微惊讶了一下,2根线是怎么同时传输发送和接收的声音的

网友:
二似是二进制,高低电平发送接收

网友:
线可以一样  只是使用的根数不一样

网友A:
电话机是通过程控交换机线路提供的48V直流电来工作的,来电振铃时大约75V交流,摘机工作时大概12V直流,通话时在线路上叠加一个交流音频信号,同样的原理,将低频信号(音频)与高频信号(数字信号)用ADSL分离器隔离开来,两根电话线就可以同时打电话和上网了。

网友B:
电话线也可以传数据,就是很慢,以前农村没有光缆,就是用电话线上网,最大只能4兆,更早就只能用56K modem拨号,速度最大就是56KB/S

网友C:
模拟信号能干的事情太多了,电话带网络功能算是其中一个特例,然后电视那个叫同轴电缆,一个信号线加一个地线,传真机用的电话线比一般电话线多两根,不过也能直接兼容普通座式电话机,模拟信号有个数模转换过程,DAC会自动处理,没处理就拿出来的信号可能是雪花屏或者噪音,用过拨号猫的应该都记得那段音调

网友:
都是铜丝+塑料。

网友:
好吧,不研究这事的生物博士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机是通过程控交换机线路提供的48V直流电来工作的,来电振铃时大约75V交流,摘机工作时大概12V直流,通 ...

就算模拟技术,也才过去几十年,其实已经先进的不得了

过去几千年,人还不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话线也可以传数据,就是很慢,以前农村没有光缆,就是用电话线上网,最大只能4兆,更早就只能用56K modem ...

几岁了?网上看来的野鸡理论知识不可靠!我2004年拉电话adsl网线就是6M,一个月150块,最大可以12m。后来09年换地方拉了个1M,用惯高速6M后结果受不了第二年升2M还是受不了第3年升4M,后来升20M电话线就不行了必须光纤才支持,20M  1200一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几岁了?网上看来的野鸡理论知识不可靠!我2004年拉电话adsl网线就是6M,一个月150块,最大可以12m。后来 ...

一个个地方不一样吧,我这里那时候去营业厅问了就是最大4兆900块两年。后来12年拉光纤来了,起步就是20兆,价钱也贵了,一年要980,光猫自备或花200买他们的。现在好像起步100兆,最大可以1000兆,价格就不知道了,自己没拉,手机蹭的邻居的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个地方不一样吧,我这里那时候去营业厅问了就是最大4兆900块两年。后来12年拉光纤来了,起步就是20兆 ...

2001年拥有第一台电脑,老鼓捣着要上网,买了个56K MODEM,PCI接口的,插上去安装完驱动直接插电话线,电脑里设置拨号网络,那时候比较多的是163、165、167、169、8163、8167、8169之类的,下载速度我记得就15KB/S,最多不超过25KB/S,这是当年本地最先进的网络格式了,后来又出了个专用的拨号网络,也是建立于56K拨号协议上,单独收费,但是比前面说的那一批便宜很多,那些都是每小时单价3到5元,每月电话费一千多块就这么出去了,想想就心疼。

2004年,拿着身份证去申请网通ADSL宽带,2M到户,一年900,单独拉的电话线,初装费乱七八糟算进去花了1050,我一年的零花钱,于是肆无忌惮开始上网,电费成为大头,每月也一千多。
隔年,2M自动升4M,玩的更开心了,硬盘开始不够用。

2007年,搬去另外的房子,电信ADSL到户4M宽带,打游戏就是一个字:爽!

2010年,电信突然搞慈善,4M变8M,第二年变10M,第三年变20M,我爱电信!

2013年,搬家,电信FTTH到户10M宽带年缴891,两年后自动变20M,2017年突然跟我说可以交100块工本费提高到100M,营业厅办理了一下,回家重新拨号,100M确实快,但是没有多少能下的东西了……

2020年,开始玩手游,100M宽带一直闲置,硬盘不降价,内容越来越劣质全是原因,于是就开始觉得浪费了,加上手机流量又便宜了,改了套餐为20M的天天宽带,包年360,很便宜。

现在,平时就打打游戏看看抖音,够用了,电脑都有点不太会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个地方不一样吧,我这里那时候去营业厅问了就是最大4兆900块两年。后来12年拉光纤来了,起步就是20兆 ...

你这明显就搞错了以前不可能那么便宜,越往前越贵,2004年我开户4M就是1800一年,你还搞的4兆450块一年,2009年都不可能这个价啦,2009年1M是900。只有现在才便宜,现在最便宜的是联通和移动200M 30块钱一个月。我指的单宽带。融合套餐就更便宜了,手机卡+宽带几十块钱月租就可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就搞错了以前不可能那么便宜,越往前越贵,2004年我开户4M就是1800一年,你还搞的4兆450块一年, ...

没搞错,我自己身份证06年去开的,当时我村上总共才有5个人开宽带,不过我是找了熟人弄的,据说他们当时有任务指标,所以给很大优惠。就算是这样,拉宽带的人还是很少,地方穷,有电脑的太少了,镇上就一个四五十台电脑的网吧都坐不满,没几个人去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1年拥有第一台电脑,老鼓捣着要上网,买了个56K MODEM,PCI接口的,插上去安装完驱动直接插电话线,电 ...

03年我姐买的电脑,一直到06年可以开宽带前都是用56K modem上网,4块钱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年我姐买的电脑,一直到06年可以开宽带前都是用56K modem上网,4块钱一小时。 ...

56K完全就是岁月的炮灰对吧?刚出来几年就被ADSL干掉,然后十年后FTTH又把ADSL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1年拥有第一台电脑,老鼓捣着要上网,买了个56K MODEM,PCI接口的,插上去安装完驱动直接插电话线,电 ...

ADSL支持不了那么高

网友:
写劈了,2017已经是FTTH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能干的事情太多了,电话带网络功能算是其中一个特例,然后电视那个叫同轴电缆,一个信号线加一个地 ...

普通传真机用四芯电话线?错的离谱啊。四芯电话线一般用在数字话机,程控交换机的总机(定制)等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传真机用四芯电话线?错的离谱啊。四芯电话线一般用在数字话机,程控交换机的总机(定制)等地方。 ...

我这边用来和日本收发商务传真的时候用的就是四芯电话线的传真机,看来是地方差异?我这里是福建,当时走的是网通的四芯电话传真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