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风扇电机的线圈几乎开路还可以转?

楼主(2023-06-03):
150瓦风扇上电不转
用手旋转扇叶后各档位都可以转动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容和润滑油的问题
启动电容4uF,实测3.77uF,更换一个3.97uF的电容后故障依旧
用手旋转叶片也可以自由转动,阻力不大

拆开电机后
温度保险电阻为零
漆包线未见发黑,只有白色套管上有部分发黑现象
其中一根漆包线断开,接口处有铝粉
另一根漆包线与外接铜线在焊接处的阻值高达35

绕组大概结构如下
断开启动电容测试两端(56)电阻超过1M
接线端5和各个绕组之间的电阻都超过1M

接线端23之间电阻不稳定,先天测是60欧,第二天变100

经过一天看了大家的回复,统一补充说明一下:

1,个人对铝线电机并没有什么意见,只要线径够粗,发热量甚至可以比铜线做得更低
铝成本是铜的四分之一,电阻率低三分之一,性价比更高
在体积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完全可以使用铝线
如果有人肯花钱,使用电阻率更低的银线都没有问题
电磁炉上的线圈大部分都是铝线
海尔的部分洗衣机电机明确标明了是用的铝线

2,维修这个电机的意义之一是尝试一下铝线的焊接。
因为是150瓦的电机,线径还是比较粗的,不那么容易断,普通落地扇采用的是50瓦电机。

3,第二个意义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开路还可以转动。

网友A:
启动绕组线圈开路了,用手辅助转动(启动)后,建立了旋转磁场就可以正常转动了

网友:
铝线的就不要修了,太细了刮一下拉一下就断,我的成功率不到1/3

网友:
150W是黑色那种牛角扇吧?现在这种牛角扇基本都是铝线电机了,上次帮邻居修一个也是绕组断了,铝线的,最后放弃治疗了

网友:
铝线的直接压在一起不就行了?

网友:
坏的刚好是启动绕组

网友:
铝线电机,坑爹电机。寿命短坏了只能扔。

网友:
同意上门意见,铝线不要修了。

网友:
铝线电机全新的也不贵。。

网友:
家里好几个10来年的风扇。。都是铜的,所以我才保养和修它,否则早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绕组线圈开路了,用手辅助转动(启动)后,建立了旋转磁场就可以正常转动了 ...

刚开始也怀疑启动绕组开路,实际上是正常的,130欧的电阻。

网友:
铝线的就不要修了,铝线电机全新的也不贵

网友:
启动绕组开路,手动启动后运行绕组负责工作

网友:
这几年遇到的风扇完全不转,全部都是铝线电机线头氧化断路,勉强接过几个,接头涂上704后似乎比新的还好用

网友:
学习下,有没有好方法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