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种简单的铝线焊接方法

楼主(2023-06-03):
在很多年前以为漆包线都是铜线,直到有一次焊接时死活不上锡,才见识到铝线的厉害
当时没有多想,换一根铜线就解决了,后来也没有焊过铝线,因为一直有铜线
直到最近碰到一个铝线电机坏了

网上看了一些焊接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 专用助焊剂加专用焊锡丝
助焊剂比较便宜,几块钱包邮,而焊锡丝比较贵,含锡量很高
也看了几个差评说没有效果
另外会腐蚀烙铁头,如果助焊剂残留,时间长了会不会导致腐蚀掉漆包线?对于比较粗的线哪怕是腐蚀一点也无所谓。
2, 氩弧焊
  在惰性气体的保护下用大电流电弧烧结在一起
看起来更适合比较大的工件焊接,这么细的漆包线不知道效果如何
据说修冰箱的店里有这种设备
3, 民间偏方之一,预先泡在蜡烛里隔绝氧气再涵接
民间偏方之二,使用酸性洁厕灵当助焊剂,试了对易拉罐上的铝片焊接没有效果,意外发现在美工刀钢片上有点效果。

受到蜡烛隔绝氧气的启发,难道在松香里不是也能隔绝氧气?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温度不够
于是想到了浸锡炉,四面加热的方式能保证温度

不过身边不管是大锡炉还是小锡炉都没有
于是做了一个超微型的锡炉
耳机插头是参照物,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小
好像是气体打火机上面的阀门,用铜线堵住底部的孔就成了一个杯子

铜带绑上马蹄形烙铁,标称50瓦,450

铝线绑上铜线后直接焊接效果依然不是很好
可以再增加一些镀锡铜线,五花大绑后就可以多挂一些焊锡,参考编织线当吸焊器的去锡效果,利用毛细现象

浸泡在锡炉里的时间可以长一点,至少十秒钟

焊锡丝就是普通的无铅焊锡
助焊剂就是仪华焊台送的中性焊膏,黄色的那种
松香也加了一点

这是另外一个接线端子,绿线红线 漆包线是一个节点
原厂没有焊接在一起
除了漆包线另外两根完全没有上锡,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如果不放心可以再加上一个压线端子套住,即使脱焊后利用接触电阻也能将就一下。
这是当时以为焊接不上再使用的办法。
记得电磁炉铝线圈就是压接上去的,不知道是否使用了超声波焊接。

这是重新焊接后的效果,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比上面两个接头美观很多,主要是镀锡铜线绕线方式更整齐一些
把握好合适的距离即可

120度的热缩套管套了两层,估计耐温200度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温度保险估计是130度,等套管都能融化时温度保险应该早就动作了

最后总结一下经验
其实传说中的氧化层也没有那么神奇
因为普通烙铁头体积较小,很难让几个厘米长的线头都泡在焊锡里,导致温度不够,可能这就是焊接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铜铝不能直接接一起, 要黄铜隔离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改天试试。

网友:
铜铝接触会形成原电池,导致铝粉化。

网友A:
一般铜铝线对接要用别的金属件隔离,可以用铁质的接线端子、插簧等,楼主这个情况可以用插簧,剪下尾部的压接部分,先压一半形成左右两个小孔,分别放入铜线和铝线再压紧

网友:
铜铝不能接一起。铝会收到电化学腐蚀

网友:
好丑的焊点

网友:
还没试过铝的焊接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找一个铜鼻子,通螺丝固定在烙铁头上,当个小锡炉

网友:
铜铝直接焊接迟早也会出问题,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友:
铝线直接铜线,不用过多久,就会发粉,然后就接触不良。

网友:
还没有焊过铝,一般都是压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铜铝线对接要用别的金属件隔离,可以用铁质的接线端子、插簧等,楼主这个情况可以用插簧,剪下尾部的压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还需要一把压线钳。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伏打电池
铜铝之间隔了一层金属 锡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可以
铜铝隔离可以再研究一下

网友:
铝线还是扔了吧
铜铝接触,时间久了氧化,接触电阻增大,容易着火

网友:
铜铝接触会导致铝粉化

网友:
铝盒铜不能直接焊接,会产生电化学反应,必须有其它介质过渡

网友:
铜铝连接是个科题,现在很多电器用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