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蝶100G优盘尝试PSLC

楼主(2023-06-03):
最近看大家的QLC开PSLC帖子,遂入手一个优蝶100G优盘折腾,系统识别容量90G。到手测速有点东西,但是跑圈时断时续,等不及直接开整。量产过程发现,无论ECC调整多少,只要开半容,那么量产完容量都是14.6G,速度也比之出厂差点,但是跑圈稳定过测。
更正下ECC3/6/9/12/15开出都是相同容量14.6G,ECC1开出了3.7G。一芯的量产软件开完是否PSLC有没有相关提示?如果从速度上也无法判断,量产后还没有下图的出厂速度快。

补充内容 (2023-6-6 17:55):
ECC0=443M,ECC1=3.4G,ECC2/3/4/5/6/9/12/15=约14~16G(去BIN设置固定勾选能多开一点),半容,稳定优先(速度优先我反复量产没有增益),终EC6开16G跑三圈过测

网友A:
闪存和我的一样 不过我用的是fc2279 pslc开出了30-33GB左右 楼主发个量产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和我的一样 不过我用的是fc2279 pslc开出了30-33GB左右 楼主发个量产设置看看 ...

我的量产软件也提示2279,你可能误会了我贴的图是原厂的速度,量产后的速度不如这个。

网友:
也折腾越小

网友B:
半容16G正常,这种垃圾QLC,开pSLC都不一定能开到满容pSLC的32G
我就有几片N38,确定是pSLC才8G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容16G正常,这种垃圾QLC,开pSLC都不一定能开到满容pSLC的32G
我就有几片N38,确定是pSLC才8G多点 ...

不对吧 我和楼主同闪存 pslc开出30-33GB左右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2024-08-21):
ECC0才443M?那么大的U盘里面只有那么一点点颗粒是完全不出错的?

网友:
不用指望着这种便宜U盘能给你用啥好颗粒,基本上快报废的颗粒用来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