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淘汰的电水壶耦合器

楼主(2023-06-03):
底座部分,触点表面有银色部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以前触点烧蚀过坑,打磨光滑,这次又坏了,所以换新。有个奇怪的地方是,虽然电流是串联烧坏火线的概率大的多。

网友:
这个和继电器触点差不多,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接触不好。

楼主:
壶部分,带有双防干烧保护,温度高双金属片会变形顶开触点,切断电路。

楼主:
这里是双金属片联动的开关,通过一个瓷柱顶起开关,触点也有烧蚀,所以不是有些地方说的接触不良打磨下接触环就好了。

楼主:
接触环和铜片采用的是压接,特别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表面看铜环很厚,实际是折边

楼主:
拆完了,总结这个东西使用比较久,或者是打磨过一次还是不好用,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耦合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耦合器

不要开车 不要开车 路太破

网友:
和继电器触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开车 不要开车 路太破

这也能开车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现在买的配件那个双金属弹片都是一个的,用着用着,那个瓷柱就下不来了,

网友C:
修好啦  厉害啊

网友:
触点材质太差,容易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啦  厉害啊

完成了最后的用处,拆解。

网友:
这种触点与黄铜底座之间的接触电阻,比插头与插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大了可能有10倍,竟然能用在2000瓦的电水壶上,真是不怕热!

网友:
这东西,一旦坏了,越收拾越爱坏。。。。。

网友:
这个耦合器用料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