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空调板中电源小铁盒里的那个黑色小元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06-03):
      请问三菱空调板中电源小铁盒里的那个黑色小元件是什么元件?  图片是借用论坛里大侠的帖子,现在家里空调拆开看到这个黑色的小模块元件已爆裂看不清型号字啦

网友A:
看这张图清楚些,应该是MOS管MIP161。

网友:
宝上搜搜应该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张图清楚些,应该是MOS管MIP161。

这样也能找到

网友:
这样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张图清楚些,应该是MOS管MIP161。

      华祥电子,你好,请问你家有这个芯片吗?

网友B:
这个小板有单独卖的,直接换即可

网友:
论坛牛人就是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祥电子,你好,请问你家有这个芯片吗?

我不是卖家,我只是借用卖家的图片,可以直接在TB上搜“MIP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板有单独卖的,直接换即可

     y请问兄台,这块板的连接有吗?   或是这个板叫什么名称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