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锐视RT1186刷美如画ROM,测试完美兼容

楼主(2023-06-03):
高清锐视RT1186强刷美如画的固件,我已经试验了,很好,多谢提供者,在论坛里收了台高清锐视RT1186,原厂固件界面丑死了,检测硬盘时间超长,而且打开电影文件超慢,感觉要翻车了。抱着试试的心态,在网上搜索了半天,原厂固件链接没有资源了,发现不少人使用其他品牌的固件,来刷新不提供固件更新的机顶盒,而一些网友使用了以美如画1186-V5H-V7H系列的固件改造过的第三方固件,在高清锐视1186刷新获得成功。我也来试试水,不成功变成砖。

将固件文件拷贝到U盘,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使用大容量,播放器很有可能无法正常识别U盘里的升级文件。在升级前,还要在主界面下的系统设置——网络设置中,将samba程序和bt&samba程序两个选项开启,否则机器也无法升级。将U盘插入网络机顶盒的USB口后,然后在主界面下的系统设置——misc选择U盘升级,就可用开始升级,这种方法我没成功,提示没有升级文件。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如果这样,机顶盒还不能进入升级界面的话,那么长按机顶盒上的reset键,再开启机顶盒的开关,那么,机器就会进入升级状态。

在等待几分钟的刷新后,机顶盒重新启动,此时,系统已经完成更新只要对语言和网络进行设置后,就可用顺利使用,不过,在设置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无论如何设置,机顶盒的有线网络都无法正常工作,幸好有无线网络,在启用无线网络后,机器一切正常。

升级关键是固件

    刷新固件过程相当简单,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用的固件呢?除了善用网络进行搜索,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机型的固件。到论坛上寻找,看看“大师”们推出的第三方固件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两点,首先,是处理器型号,只有采用相同型号的处理器,其固件才有互刷的可能。

    其次,遥控器也可以给我们很多提示。实际上,市面上的网络机顶盒的型号虽多,但其采用的方案并不多,不同厂家间,往往有同一方案产品。而这些方案,往往是遥控器,机器内部设计打包的。这样,使用一样的遥控器,往往就说明机顶盒的实现方案,遥控代码是一样的,这样其固件通用性就高的多。

    所以其实在这里分享刷第三方固件的经历主要还想告诉大家,如果能找到同自家的机顶盒方案相同的机型,都可以尝试刷下机,找到体验和设置更为稳定和丰富的固件版本,后续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增添机顶盒功能的玩法和大家分享。

    刷第三方固件,最怕的就是固件不兼容,机顶盒变砖。其实,大多数机顶盒为避免这一情况,都有原固件保护功能,我们可以试着找到播放器中隐藏的复位键(一般是隐藏的,外面有一个小孔)。在将播放器电源彻底关闭后,拿一根针插入小孔后,再开启播放器电源,在启动完毕后,会自动载入原有固件,让播放器复活。(好贴分享,如有雷同,实属搬砖)

网友A:
锐视RT1186,带硬盘仓,是不是带视频采集录制功能,安卓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锐视RT1186,带硬盘仓,是不是带视频采集录制功能,安卓4.4?

锐视RT1186,只是个播放器吧?真没注意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锐视RT1186,只是个播放器吧?真没注意有这个功能。

我的亿格瑞A9,外形与你这锐视RT1186有点像,带电池仓。是否具有视频采集录制功能,你看是否有input/output两个HDMI端口。亿格瑞A9就是2个HDMI。
亿格瑞A5,亿格瑞A9的遥控器相同,与威动播放器遥控器也通用,但主控不同。所以,遥控器参考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亿格瑞A9,外形与你这锐视RT1186有点像,带电池仓。是否具有视频采集录制功能,你看是否有input/outp ...

还是你的播放器高级点,这个没有这么多的功能,附上图片一张(网上找的

网友B:
楼主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很详细

谢谢,为了能进拆机乐园,仍需努力!

网友:
胆大,
幸好没变砖,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2025-01-19):
有美如画v9固件吗

网友:
同款机器,将固件名称修改为install.img,直接复制到SD卡或者U盘根目录中。在未开机的状态下,插入SD卡或者U盘,按住机器Reset键,打开开关。待看到屏幕变化时,松开Reset键,稍后,会看到升级界面,系统将自动升级,完成后重启盒子即可。提示错误可再试

网友:
同款机器 ,将固件名称修改为install.img,直接复制到SD卡或者U盘根目录中。在未开机的状态下,插入SD卡或者U盘,按住机器Reset键,打开开关。待看到屏幕变化时,松开Reset键,稍后,会看到升级界面,系统将自动升级,完成后重启盒子即可。提示错误可再试,测试完美解决播放慢,解码声音RAW卡机的主要问题,功放显示解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