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Pro H空气净化器风轮异响拆修

楼主(2023-06-03):
大概3年多前买的,用了两年机器有异响。

拆开后发现风轮有晃动,装回去后还是有晃动和异响。
再次拆开 重新把风轮切一个豁口,再装回去晃动和异响明显小很多,基本上能接受。反正睡觉时不开,白天不睡觉时再开。

H Pro版的,圆形屏幕带触摸,可以app管理。

检测空气质量的风口,下面放滤芯。

螺丝非常多,有些地方蹩手,拆的比较麻烦。

检测后盖开启的微动开关

先从脚垫开拆,这里四颗螺丝稍长,空气质量检测哪里螺丝稍短,其它几十个螺丝型号就一样的。

电源板

电源固定板是卡扣的

滤芯的固定底板,靠6个弹簧顶住滤芯。

这个是NFC读取,滤芯上一张圆形贴纸,PN532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

没查,不知道这片板子是做什么用的,U1上一个小孔还反光,似乎像是感光的。

静音无刷电机,手上还有一个夏普净化器的电机,那个电机真是很静音,夏普的开机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但是电机是完全密封的。

这个风轮塑料真是软,越晃动 豁口越是变大。

网上找了很久,只有一家在卖这个风轮,要180元一个。
于是尝试 横着再切一个豁口。切好的忘记拍照了,装回去后就好很多。看来能再用一年。
不过滤芯提示还有12%就用完了。

网友:
有一个一代的,用用不错。

网友:
这个塑料件这么差吗?两年就豁口了。

网友A:
空气质量差,建议全屋新风系统。

网友B:
可否告知机身涂鸦是哪个高手干的?

网友C:
这些空气净化取得效果作用究竟如何?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空气净化取得效果作用究竟如何?实际意义?

1,带动经济发展。2,给厂家盈利。3,心理安慰。4,制造发帖机会。

网友D:
米家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空气质量差,建议全屋新风系统。

我也想要新风系统,家里没钱,厨房弄元器件焊接只能站着,计划做简易吸焊锡烟,伸缩排烟管,阳台纱窗加12v4a拆机调速风扇,调速旋钮模块,可惜家人不让做。崇文门新世界百货,地上装修很豪华,地下停车场有新风系统,为了地上豪华,把新风系统关了,导致停车场明显瘴气。楼主是被动式空气净化,需要过滤芯耗材,好的是主动净化,购买较贵,后期成本低,只需清洗水过滤,静电吸附,光触媒净化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要新风系统,家里没钱,厨房弄元器件焊接只能站着,计划做简易吸焊锡烟,伸缩排烟管,阳台纱窗加12v ...

焊锡有烟?你用多高的温度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要新风系统,家里没钱,厨房弄元器件焊接只能站着,计划做简易吸焊锡烟,伸缩排烟管,阳台纱窗加12v ...

这样的过滤是没啥用的。
以前工厂人工焊接车间。6个人在小房间里焊接,配快克抽烟机,味道还是很大。
后来换成大车间,快克抽烟机加中央空调循环抽风,焊接味道才小了。
大风量通风才是王道。焊接桌用抽烟机避免烟雾糊脸。

网友F:
这风轮故障,大概率是熊孩子的机器人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告知机身涂鸦是哪个高手干的?

家里的神兽干的呗!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挺好呢
风轮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做工可以,开最大档的风扇声音较大,自动档位净化似乎可以

网友:
单位上的把电源烧了,网购一个挺便宜,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告知机身涂鸦是哪个高手干的?

小丫头用油笔画的,过几天外壳就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空气净化取得效果作用究竟如何?实际意义?

非常有用,空气中很多非常细小毛絮,有时外面异味也会飘进来。我在抖音发过这个净化器连续工作10个月后拆除滤芯的视频,滤芯上一层厚厚的毛絮,里面全是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也就买过一个小电视,两部小米手机和一个净化器,都是给老人在用。我一个朋友还有我小舅子两人都是狂热米粉,家里基本上是米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风轮故障,大概率是熊孩子的机器人弄的!

有时一开几天都不管它,时不时还搬动一下,一旦不平衡之后就会越来越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