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2C,D3,08,32,E8,30是什么制程的颗粒?

楼主(2023-06-03):
如图所示,已经拆下来上过几个测试架了,确定四个颗粒ID都是这样没错。
这妖盘是臭鱼二十收的fake扩容山迪蓝盘2T
磨标RM1135主控,掉盘之后拆颗粒下来清空才能短接认盘

flashinfo nandgq已经找过了  没有这个ID  看了下许多制程都有相似ID的颗粒  尝试过拿B47r的工具改参数,开不出来
有无懂的大佬  开不出来就丢着吃灰好叻当我水了个贴

PS:另外那个120G的是2246XT 8贴

网友A:
这个2C-D3-08-32-E8-30不清楚

但是2C-D3-0C-32-EA-30是N48r的ID,看着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C-D3-08-32-E8-30不清楚

但是2C-D3-0C-32-EA-30是N48r的ID,看着有点像?

B47R B27B N28都有看得像的
晚点我拿592架子一个个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B47R B27B N28都有看得像的
晚点我拿592架子一个个试吧

凭感觉是qlc,ID后面的E8-30大概是比较新的闪存,所以直接试N48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感觉是qlc,ID后面的E8-30大概是比较新的闪存,所以直接试N48r吧

好的  感谢大佬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感觉是qlc,ID后面的E8-30大概是比较新的闪存,所以直接试N48r吧

后续:查出来了  是B58r的降级片
还是刮刮乐好用
料号:PF858

网友:
刮刮乐名不虚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