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个貌似电钻的电池芯

楼主(2023-06-03):
捡个貌似电钻的电池芯

网友:
压成这样,还有电池好的么

网友:
我有个锂电的电钻就是这电池 一模一样  连板子都一样   我的那个是连接片脱焊和最后一图的那个B+附近三极管烧了 导致无法充电   换了无果 也就方向那个三极管上下拉电阻阻值一样

最后买了个转接座子 插了东城的电池去了

网友:
山货工具电池,而且电芯都这样了,还是赶紧扔掉吧,别拿回家!!!

网友:
太吓人了,瘪瘪了

网友:
拆好的电池接台灯、电扇用用不错

网友:
电池瘪成这样,保护板要仔细测一下

网友:
电池这样都没爆

网友:
把电池换了,测测保护板,如果是好的,也不错。

网友:
压成这样都没有燃起来

网友:
电压还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