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又来改裝愛華麵包機CSD-TD49,加裝濾波電容

楼主(2023-06-04):
清洗光頭步驟之一:

簡單的全副武裝:(別笑)

懷疑舊電解電容失效,又不想換掉他!

FM天線(螺絲鎖定)

變壓器,屏蔽得不錯!

拆下的部分螺絲(未全部拆除)

找到主濾波電容的位置!

預先焊接好正負極!

焊接原電解電容上(由於電烙鐵溫度不是太高,所以有”雞屎焊“)

找到適合位置,熱熔膠加充電風扇強制散熱

終於找到適合的位置了!

THE END
(由於視頻無法上傳,需要的可看我的YOUTUBE頻道)
https://youtu.be/aNcy0dO7dVg

网友:
旧的不去,会存在故障隐患,加新的只是临时改善,哪天旧的彻底歇菜了,破坏力不可估量!

网友:
这可有些年头了

网友:
电容失效或者坏了就拆了换新的吧,留着失效或者坏了的会有影响有暗病。

网友:
磨机后效果明显吗

网友:
如果坏了就要换

楼主:
無奈少用ESR電容表測試,數字表不是很準確,指針表也是猜測而已!其實加裝也沒壞處,不加也沒什麼影響,就是覺得CD播放(讀盤)有點吃力而已,按道理來說3300uf16v的已經足夠了!

网友A:
看楼主用繁体字很吃力,为何不用简体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用繁体字很吃力,为何不用简体中文?

美籍華人,弘揚傳承中國文化,值得國人學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籍華人,弘揚傳承中國文化,值得國人學習

我是一直使用简体中文,看不懂繁体字了。

网友C:
楼主是哪里人士,大陆无法看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直使用简体中文,看不懂繁体字了。

为什么我非要打简体字呢?我们这边全都是繁体字的,爱看不看随便你!(我說的是電子版新聞或電視台)

网友:
这款机器我有一个,刚买来时声音就很低沉

网友:
電容似乎應該包裹點絕緣材料再妥善固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非要打简体字呢?我们这边全都是繁体字的,爱看不看随便你!

...

寫簡,識繁,不能看不懂老祖宗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書籍,讓他人看笑話。

网友D:
并联大电容可以增强滤波效果,但严格来说,楼主的接法不太妥当,电容的延长接线将会引入附加的电阻及电感,降低该电容对电路的“参与度”,不利于滤波效果。若有较高要求,可参考下图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大电容可以增强滤波效果,但严格来说,楼主的接法不太妥当,电容的延长接线将会引入附加的电阻及电感, ...

但是原裝的濾波電容應該是沒事的,只是懷疑而已!你的建議我肯考慮,主要是我不想破壞PCB而已,我可以隨時可拆掉的!

楼主:
折騰不失是一種樂趣,大不了拆掉算了!但是CD讀盤卻是明顯很多(原裝,翻版的通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里人士,大陆无法看油管

我是廣州人,從小就看TVB(翡翠台),ATV(亞洲電視),鳳凰衛視,明珠台等的節目!所以我簡體繁體都難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