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双模无线鼠标

楼主(2023-06-04):
拆双模无线鼠标。可以,2.4g和蓝牙。就是电池标称500mah, 实际只有250mah.

网友:
少见,这样方便使用

网友:
这种微动手感如何?

网友:
同款山寨鼠,微动不好用

网友:
都开始用这种微动了

网友:
感觉都是大同小异,上面还预留了充电接口!

网友:
这种微动是里面那种薄铁片的那种吗?如果是的话,寿命不长。

网友:
我堵你的微动用不了半年

网友:
只能说 一般

网友:
哈哈,看电池,英菲克的吧,奇葩的既然可以换电池为什么电池仓底部不开?换电池还要打开鼠标,我有一个鼠标充满电时间不长光标就飘了,淘特买了节14500,装上去满血复活,充一次可以用两个月,拆下来那节电池放刮胡刀里居然也能用两个月。

网友:
这种微动不好用

网友:
恐怕开关用不住

网友:
卖给二百五,加起来就是500啦

网友:
可以自己换电池,好评

网友:
这种什么价位,有个单蓝牙款的可微动感觉一般

网友:
14500锂电,可以淘宝几节,一节可以用很好长时间。。。

网友:
山寨品牌的鼠标, 用起来不知道效果如何,这种鼠标某宝上一堆9.9包邮的

网友:
9块9包邮,实在不能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