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杂牌儿童手表 G4S-M89

楼主(2023-06-04):
2020年200大洋PDD买的儿童手表,带GPS,WIFI,摄像头, QQ微信支付宝都能用, 现在小孩不用了,想看看能不能刷机,结果连开发者模式,ADB都找不到地方开启,试过各种方法放弃了,拆开看看,也看不出什么处理器...
手机配套的app叫"安全守护2",里面广告一大堆, 以后见到哪个手表用这个app的都要避坑.
大家看看这东西还有什么值得玩么

楼主:
是安卓系统,因为可以装apk

楼主:
装了一个工具查看了下是安卓4.4.4版本, 硬件写的是:sp9820e_1h10

楼主:
终于查到的CPU信息:

楼主:
CPU是 ARM Cortex-A53

楼主:
插入电脑可看到只有2.44G存储空间

网友A:
插卡用的?能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卡用的?能打电话?

是的,支持4G卡,插卡可上网可打电话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儿童手表,用处不大,吃灰了。

网友B:
我想应该都不是安卓系统

网友:
200可以了,品牌都4,500

网友:
还以为外壳拆干净了

网友:
现在几十块钱的也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都不是安卓系统

是安卓系统,我装了个adbwifi.apk上去,能安装,能运行,只是运行之后,用adb 通过wifi还是连不上

网友:
紫光SC9820Ecpu,+安卓系统定制,挺多儿童手表用的方案,之前用root试过不成功安卓6的

网友:
儿童手表还是买性价比高的有保证

网友:
装个鲁大师看看是什么硬件,安卓4估计没什么玩的

网友:
我从公司垃圾堆里找到一个也是这个app

网友(2023-09-04):
这个广告多不,现在的电话手表乱七八糟的APP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