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H500水离子电吹风CMJ03LX

楼主(2023-06-04):
小黄鱼看到说电吹风坏了卖风嘴,聊了下连着机器一起收了,机器实物也没看,结果连线都剪了(图中线是找线接上的),切换按钮的盖子也没有了,部分螺丝也缺了,问了卖家还振振有词本来就没有,好吧你牛逼

到手测试,出风口有温度,但是风机不转,只能开拆了
外观图,对比之前H300要明显大了一圈,好粗壮

这个风嘴是磁吸的,收放自如

进风口部分,粗塑料格挡后面还有一层密的网片,比H300好的是,塑料格挡不再需要暴力拆解,
可以自由卸下来,清理不小心吸入的头发等

按键部分,下面为主开关,上面调节模式,有暖风、冷风、冷暖交替切换,
两颗按钮拆下来,手柄的套筒也就拿下来了,顺利开拆

内部结构

拆到里面,故障自现,应该是黄色线(红圈部分)搭接到电热丝上之后烧破皮引起短路把电热丝烧断(绿框部分),
引起风机线路上断路了

直接把两端拧在一起绞接,害怕温度高再烧断掉,用颗回形针弯了个钩子,两边夹紧,再试机,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是组装问题

网友:
运气还算不错的,小米的电吹风就是一次性设计的,没打算让修

网友:
妈呀,现在的电吹风,里面都这么复杂啦!以前就几个二极管,一个电机,一组电热丝,一个开关的嘛

网友:
好复杂的结构,这地方走线是不是缺乏保护措施啊

网友:
不错不错   立马能用

网友:
噱头功能。就像女人爱买化妆品什么什么什么好!  买买买买

网友:
看结构,厂家在这个位置应该选用耐高温阻燃线,或者裸线加陶瓷套

网友:
小米的电吹风就是一次性设计的,没打算让修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就能用了

网友:
第一次见水离子风扇

网友:
第一次见,没看明白怎么拆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现在的电吹风搞这么复杂,内部也太紧凑了,安装不好难免出问题。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

多少收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电热用电器里面的接线应该强制使用特氟龙外皮或者硅胶外皮的导线!

网友:
还好,没大问题,总的来说不错,完美修夏。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我也捡了很多吹风机,不过没啥用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没看到用的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