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刚撸的火影U6笔记本,到手拆机加第二块固态硬盘

楼主(2023-06-04):
5月31号晚上,PDD上拍了这个火影U6,大致配置是R7-7735H+16G+512G+16寸2K屏+双内存槽双硬盘位,到手3399。
同时也拍了一块速栢1T的M.2固态硬盘,型号CP2000GE,长江颗粒,自带256M缓存号称不掉速,259到手,准备把两个硬盘位都用上。

笔记本和硬盘两个快递都是顺丰,好评,硬盘晚了一天到,今天把硬盘换上了
笔记本正面:

打开:

背面很简单,后面拧开螺丝看到就是一块磨砂薄铝片:

拧开周围一圈十字螺丝和中间贴纸下面一颗螺丝,打开后盖:

电池真不小,下面整个一条占满了:

内存,三星DDR5的,8G*2组成双通道:

前后两条内存:

一边的接口:

双热管双风扇,风扇的扇叶是真多:

硬盘,原配一条PCIE3.0的512G:

旁边有一个空硬盘位,红线画框位置:

1T速栢CP2000GE,正面:

背面:

装上:

完工准备扣盖:

用上啦:

狼蛛F87是配角,229的灵动轴V3版本,9点多才拍没抢到赠品,
到手感觉不如up主推荐视频里吹的那么好,但是麻将音没问题,这价位已经不错了,
同时拍的RK R75还没发货,等着吧。

网友:
后面的键盘有意思

网友:
同时也拍了一块速栢1G的M.2固态硬盘

网友:
机械革命新出的 无界14+ 锐龙版:AMD R7-7840hs+16G LPDDR5+1T+ 2.8K 120Hz,只要3799,妥妥的价格屠夫呀!!

网友:
内存核固态都能扩展,真不错。

网友A:
这价格很不错了,这是哪家的模具,蓝天的吗?

网友B:
竖屏是什么设备,比笔记本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很不错了,这是哪家的模具,蓝天的吗?

不知道是哪家的,不过好几个品牌都用的这套,应该是近期比较热门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屏是什么设备,比笔记本还大?

竖屏就是台显示器,扩展桌面的

网友:
现在的价格是真便宜呀 处理器性能略低于 i5 13500h  3000多元的本,这性能真强  质量需要时间来验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家的,不过好几个品牌都用的这套,应该是近期比较热门的模具 ...

我也看到了好几个没听过的牌子,都用这个模具,配置也一样。

网友:
现在 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
不带数字小键盘的真用不惯

网友:
笔记本里面还有这种易碎贴啊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早期笔记本后面都留有单独的硬盘跟内存的盖子,现在都没留了。。。。

网友:
256缓存,小了点

网友:
还不错,这个价位只在现今才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