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谈谈2.9元的佛山照明空调伴侣对遥控风扇的支持

楼主(2023-06-04):
市面上有一批疑似佛山照明空调伴侣的电路板,因为功率计部分设计可能有问题,被当垃圾处理价格只要2.9。我买了几片用来改装风扇。用了之后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电路板和天猫精灵配对,选择要控制的风扇型号,选好后由天猫精灵通过蓝牙发送指令给电路板,再由电路板上的发射管转发。所以这个电路板是不能脱离天猫精灵独立工作的,本身是不存储红外代码的。配对完成后,天猫精灵支持三种指令,开关机,调速和摇头,不支持其他指令。自然风,睡眠,定时这些功能都不支持

其次,对ba8206传统风扇主控支持很好,所以指令都能正常执行
这是ba8206常用的遥控器

第三,对于现在市面上这种风扇改装板遥控效果不佳,主要是指令错误,并且发送的摇头指令无效,天猫精灵里面列表提供的风扇型号几乎都试过,结果都一样

具体表现为:
天猫语音输入:风扇风速调高/调低一点,风扇动作=关闭风扇
天猫语音输入:打开风扇/关闭风扇,风扇动作=打开风扇(风扇关闭状态)或风扇调下一档(风扇开启状态)
天猫精灵语音输入:风扇摇头/关闭摇头,风扇无反应
有没有网友试出这种板用什么指令可以控制摇头吗?

网友:
有问题的设计板子

网友:
功能越复杂,越容易出错

网友:
难怪卖得便宜

网友:
这么大的设计瑕疵有人承担责任吗

网友:
指令: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

网友:
改成可编程的比较好

网友:
延伸老设备的无线遥控功能,挺简单实用。

网友:
感觉我也买了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
这方案估计原设计者看着都膜拜。

网友:
佛山照明为啥要自己设计这个,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这个板子我也买了2片,下载了天猫精灵感觉不好用。改成计量插座了。参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628-1-1.html
还是9.9的智能插座好用,任何红外按键都可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也买了2片,下载了天猫精灵感觉不好用。改成计量插座了。参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 ...

猫哈那个确实强大,我也买了5个。这个2.9的我买了10片,控制8206的风扇还是不错。而且还能分离出计量芯片

网友B:
还在用着机械按钮控制摇不摇头的,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着机械按钮控制摇不摇头的,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哈哈哈  前几天入手了一台直流变频风扇,也是机械抽头,看到这些操作挺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