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gps定位器

楼主(2023-06-04):
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gps定位器、偶然得到东西应该是全新的无包装无说明书机器上也没有品牌看着很高级带录音带摄像吧。现在想利用起来不知道什么牌子什么平台。谢谢大家指点下

网友A:
这玩意,没有平台就是垃圾。另外,如果有平台,但平台一般会收费,如果平台费高了,不如新买个带平台和卡的划算。

网友B:
看起来是mtk的方案,如果能用软件把固件读取出来,兴许能找到平台,固件里面有平台网址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就能翻到了

网友C:
(电动)自行车经常被盗,报警不了了之,懒得找,我都想找个定位器了,有没有又小又省电的?

网友:
这东西是没有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动)自行车经常被盗,报警不了了之,懒得找,我都想找个定位器了,有没有又小又省电的? ...

追随者应该就可以了,我在用,当初19.9买的包一年平台,第二年费用20,第三年30,第四年30.

也装在电动车上的,静态电流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mtk的方案,如果能用软件把固件读取出来,兴许能找到平台,固件里面有平台网址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就 ...

你说的好高深关键是我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有平台就是垃圾。另外,如果有平台,但平台一般会收费,如果平台费高了,不如新买个带平台和卡的 ...

买新的好像你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追随者应该就可以了,我在用,当初19.9买的包一年平台,第二年费用20,第三年30,第四年30.

也装在电动 ...

30块一年的费用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
装在电动车上用不错

网友:
想办法把单片机固件改了,服务器改成自己的就不用平台费了

网友(2023-09-16):
光从外观上看不出品牌的。很多不同牌子外观基本一样,可能生产厂家都差不多,只是各自运营不同的平台,区别在软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