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几毛钱一个的CH32V003F4P6有谁在用?下载工具用什么?

楼主(2023-06-04):
看另一个贴子说这个CH32V003支持arduino,
我去淘宝看了下这货就不够一元钱, 那么这货的性能如何?用什么下载工具?有谁在用的来分享下使用情况。

网友A:
我跟原来帖子回复了
arduino库用的 wch-swd 下载程序
这里有开源的 https://oshwhub.com/LSanor/wch-link
等后面有时间我把我改过的wchlink放出来
今天刚下单了10片 003,之前买了一片 ch32v203 一直没空搞
百度了下 ch32v003 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也就是说,如果用arduino编译好了代码导出hex,直接串口应该也能下载
等快递至少3天,然后焊个测试板,最快也要周末出个验证结果

另外就是 py32 降价了,也很便宜6毛片降到了5毛5,daplink stlink 都能下载代码,只不过没有 arduino 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
沁恒官方的link e 可以下载调试仿真…天问图形化也支持这玩意儿…很好用,原生的那个riscv的编译器更好用…

网友:
才注意到。。。普通的 wch-link 不支持。。。只能用 wch-linkE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原来帖子回复了
arduino库用的 wch-swd 下载程序
这里有开源的 https://oshwhub.com/LSanor/wch-link

现在已经动手玩这个ch32v003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动手玩这个ch32v003没有?

14块钱买了个 wch-linkE 包顺丰的
试了 3线连单片机 可以用 arduino 点灯,其他的功能还没试

网友B(2023-07-18):
引用 网友A:
我跟原来帖子回复了
arduino库用的 wch-swd 下载程序
这里有开源的 https://oshwhub.com/LSanor/wch-link

PY有8K RAM的版本。相比下ch32v003RAM少了点。感觉沁恒的所有mcu RAM给的都不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Y有8K RAM的版本。相比下ch32v003RAM少了点。感觉沁恒的所有mcu RAM给的都不够多。 ...

看这片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能用 arduino
py也买过 003,不习惯keil写hal类似的代码 懒得学了
最近在看手推车的 USB-CDC
其实想要ram大,直接用stm32f103c6t6 都可以,不到2块钱 玩玩而已 1块2块 差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片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能用 arduino
py也买过 003,不习惯keil写hal类似的代码 懒得学了
最近在看手推 ...

要是arduino的话可以用合宙的Air001 Air001 开发板加10个芯片才9.9包邮。4kram 32k rom 支持arduino,合宙社区活跃度挺好的。还能用daplink或者jlink调试不用单独买调试器。
我现在反正对沁恒感受不是很好。淘宝买到假芯片不能识别,仿真调试还要用专用调试器。官方申请开发板给不给也没一个反馈。

网友:
32位芯片真是便宜无下限呀,就是学习门槛略高。

网友:
个人感觉:
1. wch的单片机配置高价格低
2. 编译器不好用,免费的sdcc貌似不支持面向对象编程
3. 支持在arduino ide里写代码,但并不是支持所有的三方库,所以只是ide+sdcc
4. 写个spi程序就明白了,基本上要从头写

网友(2023-08-24):
目前来看 合宙社区活跃度确实比泌恒好很多,arduino框架支持2个都还是初级阶段,双方的都在完善,看双方在github开源库都在更新。这一点都是好事。只要官方还在维护总会越来越好用,这2家的价格优势还是很大,方便业余diy,特别是创客一族。他们一直都是arduino为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arduino的话可以用合宙的Air001 Air001 开发板加10个芯片才9.9包邮。4kram 32k rom 支持arduino,合 ...

看 whycan 论坛里说,这个001 就是 py32f002 贴牌卖的
用了红包 买了 “套”
一直弄 fc 烧录卡,这个片还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whycan 论坛里说,这个001 就是 py32f002 贴牌卖的
用了红包 买了 “套”
一直弄 fc 烧录卡,这个片还 ...

AIR001的硬件相当于TSSOP20的PY32F030. 带DMA, PLL.

玩倒是不错,因为卖家提供了ARDUINO 和 KEIL MDK 二种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