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年前朋友送的海尔MO-2270M1机械微波炉感到困惑

楼主(2023-06-04):
各路英雄好汉大家好,此海尔微波炉为过年时候朋友送我的故障微波炉,我也曾经发帖咨询过大家,始终一直未能解决。今天再次翻出来并再次请教大家。有无人修过或见过这型号微波炉。

此机送来时我以为很简单,是通电不加热,以为很简单的故障,无非就是那三大件故障,结果就是打脸了。当时以为就是监控开关故障,拆下来看确实是监控开关太多油,导致完全不通,于是

把开关拆下准备更换,后再发现门锁联动支架那个活动扣也失灵,即使中间的监控开关即使没有油糊死也没法压住。买来三个开关把上下两个常开,中间常闭开关统统更换。。

接线后发现无论怎么样接,中间的监控开关始保持在导通状态,无论开门关门,也尝试把下面的第三门锁开关插线对调,对调后,上面的常闭恢复正常,关门断开,最下面的开关就变成开门关

通电完全无反应,这个线序我反复对过无数次,, 监控开关的蓝白线一头直接接入高压变压器,单一根白线跟第一门锁开关的棕白线是连通的,也直接接入高压变压器另一头,,这接法应该

没错吧。。。万用表测量,只要插上白线,无论关门开门微动都处于常闭状态,。。。

其他两个门锁开关无论开门关门都非常正常,  还有一点令到维修更加陷入混乱就是,即使门开关正常,通电即炸管, 为此也反复检测过,后证实是高压变压器也烧坏了。。目前已更换美的700

瓦铝制变压器。原来的纯铜变压器年事久远终于歇菜。。为了更换这个变压器,连电容也换了。因为原有电容插脚较粗,无法与新变压器匹配。更换一个0.9微发的拆机电容才算了事。

目前始终不敢通电,就感到纳闷,原来拆机时无拍照存档,但即使还原也无非那几条线,监控开关无论 关门开门都处于导通状态,肯定不对劲,我又说不出个所以。。。还请各路大神教路指

点迷津

网友:
这买零件的钱购买一个二手的了吧?

网友:
一般开关都是开门、关门两种状态,还有一种叫做触发状态,你拆了那么多线,又没有原始数据,通电时要小心哦!

网友:
首先你用手去触发那个开关,看状态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检查开关门动作发生时能否正常导致那个开关上的按钮被触发?

网友A:
看这个电路图,那个中间的门监控开关,在门打开时接通,而在门关闭时,如果定时开关和火力开关都处于接通状态,那此时测门开关是导通状态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整个线路通过变压器初级导通了:

网友:
稳妥起见,一般都是先拍照再拆机!

网友A:
所有你测的时候,至少要把定时开关旋转到0也就是关闭状态下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路图,那个中间的门监控开关,在门打开时接通,而在门关闭时,如果定时开关和火力开关都处于接通状 ...

对哦。我怎么没想过定时器的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你测的时候,至少要把定时开关旋转到0也就是关闭状态下测才行

非常感谢提醒,刚试过。。无论定时器打开或关闭,,中间监控开关依旧导通状态。。。。。

网友:
家里的微波炉15年了。。。。里面都烂了。。还不坏。。。我等着拆变压器。。做个大功率数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醒,刚试过。。无论定时器打开或关闭,,中间监控开关依旧导通状态。。。。。 ...

那么你把开关上的两根线拔下来再测呢?如果线拔下来测就正常了,那就测一下那两根线是不是导通状态呢?如果线拔下来测还不正常,那要么开关有问题,要么门没有让开关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醒,刚试过。。无论定时器打开或关闭,,中间监控开关依旧导通状态。。。。。 ...

找到了你这款微波炉的电路图,从电路图上看监控开关两端连的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因此插线状态下无论怎么测都导通是正常的,拔线测试试吧: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2/0807/8103141002004126.shtm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高压保险丝,靠双向二极管保护,不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你这款微波炉的电路图,从电路图上看监控开关两端连的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因此插线状态下无论怎么测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拔线我试过,只要拔掉一根,整个开关就正常。。。可是,原来的线都是插着得咧。难度它原来就一直是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拔线我试过,只要拔掉一根,整个开关就正常。。。可是,原来的线都是插着得咧。难 ...

只要你拔线测它在开门状态下是导通的,关门状态下是不通的,那这个开关就是没问题的了,它并没有一直导通,测上去导通是因为两端的线连着变压器的原因。也就是当你门关上时,这个开关相当于不存在的,它的作用是防止你开门时,另外两个门开关没有正确动作依然处于导通状态,这个时候它会产生短路,直接烧掉保险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网友:
扔了吧,买台新的,不值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拔线测它在开门状态下是导通的,关门状态下是不通的,那这个开关就是没问题的了,它并没有一直导通 ...

真知灼见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指点。。。以后还要多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