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 JLINK ARM V9 仿真器

楼主(2023-06-04):
手中一个 JLINK V9 仿真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显然是国产仿制的

拆开看看,做工

正面
STM32F205RCT6 CHN
12 M 晶振

左边两颗 ALVC164245 16-bit dual supply translating transceiver; 3-state  好像是 Nexperia 产
中间一个 TI LM324A Quad, 30-V, 1.2-MHz, 3-mV offset vol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

3.3V 跳到了 Vref
右边跳线作用未知

拆解完毕,原样装回
四个螺丝孔上面只有两个螺丝
往回装时发现,模具和螺丝孔不完全一致,只有那两个螺丝是对齐的

感谢

网友:
不懂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V7,V8,V9的制作资料都漫天飞了,价格也是地板价。

网友:
以前用过仿真器,现在基本上都在吃灰。

网友:
一直搞不清仿真器是干嘛的,是不是开发板太贵了,用仿真器模拟接口信号?

网友:
仿真器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仿真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用过一样的,早期不稳定会掉固件,后来刷了几次之后稳定了

网友:
有时还是需要有这个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是裸板的,刷悟空M1用的,说是比TTL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jtag连接硬件电路,可以单步调试程序

网友:
应该不是正品,不过算是没减配的山寨,还算可以~~

网友:
仿真器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