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FSL的10W LED灯,第一次见这样的高压LED灯珠

楼主(2023-06-04):
路边的小路灯下有个LED灯扔一边,估计是坏了换下来的,捡起来拆了,只拿回了灯板。
铝基板后面是保险电阻和高压电容

正面有8个灯珠,坏的那一个有明显烧毁痕迹,我已经去掉并用焊锡短路了焊点,就是很丑那一坨, 其他三个是本来的空焊点。

有一驱动IC,ICL1102
一开始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这些LED灯珠,全都不亮。想着可能是高电压的,结果用可调电源调到14伏都没亮。最后直接上220伏,七颗都亮,测了一下单颗的电压,36点多伏,接近37伏,什么来头??

网友A:
COB光源。大慨是多个LED的集成,特点光源集中。

网友B:
接线和电容居然是插拔设计,方便换啊!

网友:
串联的高压灯珠

网友:
这灯珠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
现在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LED,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电压的灯珠

网友:
2835我用过18V的,看来还有36V的,不知道有没有72V的单只2835。

网友:
电容居然也可插拔

网友:
这个电容的针脚 可是真有个性

网友:
这种一颗灯珠里面集成了12个LED芯片串联,每个芯片3V,一个灯珠就是36V。8颗灯珠串联是288V,已经非常接近220V整流后的电压311V,所以使用线性恒流时芯片上的压降不大,只有23V,因此不会产生太大的损耗。如果电源电压偏高,芯片损耗就会变大,温度上升,比如,交流电压240V时,整流后电压339V,芯片的压降增加到51V。电压偏低会使亮度不足(交流电压低于203V时,整流后的电压低于288V)。在这个灯泡中,短路一个灯珠并不减少整个灯的输入功率,整串灯珠的电流不变,线性恒流芯片输入的电流也不变,但是芯片的压降增大了。
这个灯泡的电容插座不错,电容是比较容易坏的,采用这种设计,电容坏了很容易更换

网友:
这么电压的灯珠,第一次见,12芯的,高亮吧。

网友:
散热有点难啊。

网友:
有整流桥,所以整体的输入是220v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这是高压灯珠,单颗的亮度会很亮,可以最少的数量做成最大的功率

网友:
高压灯珠,配合线性恒流,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
这个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头次见36v微型灯珠,单晶圆刻蚀10核串联。以前网上是33v超大功率100瓦COB。我拆的灯具是6到18v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B光源。大慨是多个LED的集成,特点光源集中。

像荷包蛋的cob光源见过,这种2835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和电容居然是插拔设计,方便换啊!

卡的很紧,不容易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