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出错求助: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楼主(2023-06-04):
PS3111开卡出错求助: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sbrm02.0固件

谢谢大佬们,帮忙看看

其它信息可以参考之前面帖子,256GWIN10不认,PE下认20M谢谢谢谢

网友A:
土狗颗粒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颗粒
字数补丁

用工狗开?试过,一样

网友B:
先擦除,再开卡,这颗粒要用土狗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擦除,再开卡,这颗粒要用土狗选项。

你好,我看好多贴子都写的有一步撤除了,点哪儿是擦除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好多贴子都写的有一步撤除了,点哪儿是擦除了,谢谢

测试站:01是擦除全部,04是开卡,然后interface选toogle2.0模式开卡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2023-07-10):
引用 网友A:
土狗颗粒
字数补丁

你好,字数补丁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