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喷火烫热缩管的那个工具叫什么?

楼主(2023-06-04):
    厂房还没有电,接各种大电流,需要烫热缩管,以前好像见过一种可以喷火的工具叫什么?

网友:
弄个小煤气管子,买个喷嘴。俗称喷灯

网友:
打火机就行。有种焊枪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也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5858212500&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2386946: ...

谢谢,好像就是这个。不过先打算做一个火盆试试,方便。淘宝上购买还要等两天,呵呵呵

网友:
x宝搜:烧猪毛

网友:
防风打火机,很好使用。

网友B:
一般不允许动火,用电力热风枪(就是绿色一体那种,X世,东成都有)

动火那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允许动火,用电力热风枪(就是绿色一体那种,X世,东成都有)

动火那就随意了。。。 ...

厂房配电时还没有通电啊

网友:
燃油喷灯,一般做电缆头固化的,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房配电时还没有通电啊

烤热缩管一般就是烤猪毛那种喷枪。

网友:
正式名称就是 喷灯。

网友:
小的用防风打火机,大的就喷火枪

网友:
我们这边高压的都是拖的液化气坛子到处跑的!

网友:
卡式液化燃气罐喷火烤枪手持点打火器喷灯

网友:
小喷灯,六七块钱一个

网友:
带火的实际都不好使,容易烧坏热缩管和电器。其实不用绞尽脑汁想,拿你老婆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就行,好控制,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