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冲牙器电路维修请教!并寻求芯片型号便于购买更换.

楼主(2023-06-04):
因为进水导致一块16脚芯片引脚锈蚀损坏 ,网上搜索发现驱动电路方案基本一致,都是一块16脚芯片和一块8脚芯片构成的电路(见图)是否有大神能指点该16腿芯片的具体型号呢?并简单指点下 该主板的简单原理。感谢!

网友A:
换主板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比较靠谱

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板子 键位不一样

网友:
16角盲猜是单片机,建议刮骨疗毒

网友:
16脚可能是个单片机,一般有程序的,你换个空白的,没有程序也白搭,这种一般都是换板子解决。

网友:
定制芯片误解,换版,按键可以移植再固定。

楼主:
感谢[抱拳] 目前决定先刮骨治疗 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已经拆修一个,先是换了按键,没过一段时间彻底不行了,直接放弃换新。

网友(2023-12-18):
16脚是主控,8脚是mos。如果16脚芯片坏了,买功能、脚位和线路大概一致的,直接替换16脚芯片就行。

网友(2025-03-12):
8脚的可能是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东西用起来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