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焊笔太粗了,有没有更精致的焊笔?

楼主(2023-06-04):
   最近在把玩T12焊台,发现焊笔太粗了,有没有更精致的焊笔?最好能接在T12焊台上,或者简单改装也可。

   大家集思广益,人多力量大。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可以用油笔的笔管做,是要你自己设计好触点就行

网友:
jbc呗,245比T12细一圈,210比牙签粗一点,而且210可以用到70w。

网友A:
直接拿着烙铁芯,尾巴触点上接上线就行了

网友B:
jbc烙铁头也可以用白光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bc烙铁头也可以用白光控制器

本质上都是电热丝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着烙铁芯,尾巴触点上接上线就行了

牛批,牛的一批,太牛批

网友:
尾巴套三层黄腊管能行不

网友:
铝合金的t12手柄就比较细

网友:
245焊台比T12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着烙铁芯,尾巴触点上接上线就行了

这样用着不烫手吗?

网友:
坛里有用金属管圆珠笔做焊笔的,做出来也非常美观,可以搜一下试试。

网友:
裸奔
最省事儿

网友:
不锈钢白菜白光T12手柄DIY|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432  参考下这个帖子,考验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太细了手感不好反而不好用吧

网友:
奥科500和5000都行

网友:
淘宝上找找!

网友:
这个正好,太细了也没手感

网友C:
用钢笔(笔杆是铜的)D了两支手柄,粗细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钢笔(笔杆是铜的)D了两支手柄,粗细刚好。

触点是用机械定时器里的银银点,继电器里也有,体积小弹性好。